stm32定时器触发ADC采集DMA,只能进行一次转换,第二次就失败,咋原因啊?

楼主(2019-01-11):
只能进行一次DMA转换,第二次采集不行?

源码如下:
#include "ADC.h"
#include "usart.h"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24];
//************1.配置触发所用定时器参数************************
/*******************************************************************************
* 函数名+函数功能: My_trigger_Time_Init: LED初始化函数
* 输入:usPer: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 us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频率=72M/(usPer+1)=72/36000=2kHz;中断周期=usPsc*(1/定时频率)=1000*(1/2kHz)=0.5s
* 输出: 无
*******************************************************************************/
void My_trigger_Time_Init(u16 usPer,u16 usPsc,u16 usPuls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trigger_Time_GPIO_CLK, ENABLE );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Pin    = trigger_Time_GPIO_PIN; //定时器1触发adc转换的输出的那个口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Type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trigger_Time_GPIO_PORT, &GPIO_InitType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TypeStruct;
//********************************1.初始化定时器参数********************************
RCC_APB2PeriphClockCmd(trigger_Time_CLK,ENABLE);//本程序用的是TIME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usPer;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usPs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注意:必须配置成这个模式
TIM_TimeBaseInit(trigger_Time,&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注意:必须配置成pwm模式 ,不能更改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Pulse        = usPulse;
TIM_OCInitType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1Init(trigger_Time, &TIM_OCInitTypeStruct);  //【改】:用不同的定时器触发这个函数要改
TIM_Cmd(trigger_Time,ENABLE);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rigger_Time);
  TIM_ARRPreloadConfig(trigger_Time, ENABLE);
TIM_OC1PreloadConfig(trigger_Time,TIM_OCPreload_Enable);//【改】:用不同的定时器触发这个函数要改

TIM_CtrlPWMOutputs(trigger_Time, ENABLE);      //这个是必须有的

}
//************2.配置触发所用定时器参数************************
/*******************************************************************************
* 函数名+功能: My_ADC_Init: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y_DMA_Init(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ADC_DMA_CLK, ENABLE);
DMA_De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 uint32_t ) ( & ( ADC_x->DR ) );//ADC的数据寄存器的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改】:根据数据所放地址(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4;      //【改】: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16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传送一次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ADC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ADC_DMA_Channel , ENABLE);
//*********************用中断下面就需要,不用DMA中断下面就不需要*************
  DMA_ITConfig(ADC_DMA_Channel,DMA_IT_TC,ENABLE);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DMA1_Channel1_IRQn;            //改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  //改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        //改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My_ADC_Init( )
{
  My_DMA_Init( );
//*******************初始化ADC--GPIO引脚***********************************************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ADC_GPIO_CLK,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ADC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IN; //这个必须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AD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ADC初始化***********************************************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改】: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C_CLK, ENABLE );
ADC_DeInit(ADC_x);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注意:不要使用连续转换模式,否则只要出发一次,后续的转换就不会停止,,这样第一次以后的ADC,就不是有定时器触发了。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改】:根据不同的定时器触发脚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_x, &ADC_InitStruct);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_x, ADC_CHANNEL, 1, ADC_SampleTime_1Cycles5);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_x, 1);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_x,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_x, ENABLE);
ADC_ExternalTrigConvCmd(ADC_x,ENABLE);   //ADC外部触发使能

ADC_DMACmd(ADC_x, ENABLE);//使能ADC DMA 请求这句不能少。
ADC_Cmd(ADC_x, ENABLE);               //是能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_x);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ADC_StartCalibration(ADC_x);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_x));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nt kl=0;
  if(DMA_GetITStatus(DMA1_IT_TC1))                  //转换完成
  {
  TIM_Cmd(TIM1, DISABLE);
    DMA_Cmd(DMA1_Channel1, DISABLE);
  for(kl=0;kl<24;kl++)
  {
   printf("\r\n The current AD value = %f V \r\n",(float) ADC_ConvertedValue[kl]/4096*3.3); //把电压值用显示
   printf("\r\n\r\n");
   }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网友A(2019-07-07):
你的DMA模式(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传送一次)设置有误,改成连续传输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