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画PCB图的问题,编译没错误执行时却发生了错误

楼主:
Altium Designer问题问下各位老哥
原理图如下:编译时没有报错update pcb时检查没有错误,执行时却发生了错误
导致生成的PCB图中没有P1~P6的排针
具体图片如下
请问各位老哥如何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2019-01-11):
引用 网友B:
在PCB文件里面用ctrl+A选取全部元件,然后按Delete删除,再重新更新PCB。

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检查下P1,P2,P3有没有PCB封装 ,在原理图中双击P1........打开查看

谢谢老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C:
首先,你检查下P1,P2,P3有没有PCB封装 ,在原理图中双击P1........打开查看

网友B:
在PCB文件里面用ctrl+A选取全部元件,然后按Delete删除,再重新更新PCB。

网友A:
图片顺序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