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通讯ID标识符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芯片:MCP2515+JDA1050 MCU :ATmega16A

我想问一下,can通讯发送方发送的每一组扩展数据帧都应有一个标识符,接收滤波,这个标识符被存到那里?那里可以读出来这个标识符?或者说那个寄存器存放这接收的标识符。

网友A:
在MCP2515里面,而且不止一个。
你先要读通CAN数据结构的知识部分,再读通MCP2515里面128个寄存器功能。一切就都明白了。
CAN通讯是硬件解码、硬件防碰撞的,速度快,这是它的优势。

楼主:
比如,我有四个从机,一个主机,我把从机上采集的信息发送给主机,然后主机在发出去。主机可以读出从机发送的报文标识符吗,

网友A:
这些都不是问题,提出这此问题是你没有按照我的建议去做。

楼主:
谢谢你,我好好看了一遍寄存器,问题解决了

楼主:
RXBNSIDH //接收缓存器标准数据标识符高位
RXBNSIDL//接收缓存器标准数据标识符低位
RXBNEID8//接收缓存器扩展数据标识符高位
RXBNEID0 //接收缓存器扩展数据标识符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