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小计算器的仿真+代码设计 数码管显示一位的数的加减乘除

楼主(2019-01-11):
时间有限,只用了数码管显示一位的数的加减乘除
唯一的两个亮点,就是减法数码管能显示负数
除法能显示小数
所有的Proteus仿真图和C源代码都在里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sbit Sel1=P3^0;
sbit Sel2=P3^1;
sbit Sel3=P3^2;
sbit Sel4 =P3^3;
sbit Sel5=P3^4;
sbit Sel6 =P3^5;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line=0,cross=0,comline=0,comcross=0;//显示扫描后的行列值
unsigned char shu1=0,shu2=0;//显示计算的数据
unsigned char        keynum=0,workflag=0;
int  keyflag=0,i=0,cons=0,cons1,cons2;           //显示按键和运算状态的逻辑标志变量
unsigned char Shu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数码管段码值
unsigned char Shuma1[10]={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数码管段码值

void delay(int k); //延时函数
void Keycode();  //键盘编码函数
void Keys();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int temp=0;
        TMOD=0x01;
        TH0=(2^16-50000)/2^8;TL0=(2^16-50000)%2^8;EA=1;TR0=1;ET0=1;
        while(1)
        {
                  Keycode();
                  if(keyflag == 1)
                                shu1 = keynum;
                        else if(keyflag == 2)
                                shu2 = keynum;
                        else if(keyflag == 3)
                        {
                                switch(workflag)
                                {
                                        case 1:cons = shu1+shu2;break;
                                        case 2:cons = shu1-shu2;break;
                                        case 3:cons = shu1*shu2;break;
                                        case 6:temp =(int)(((float)(shu1)/(float)(shu2))*10);cons1 = temp/10;cons2=temp%10;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if (workflag == 5)
                        {
                                keyflag = 0;cross=0;line=0;workflag=0;keynum=0;P0=0xff;
                                shu1=0;shu2=0;cons=0;
                        }

                for(n=0;n<8;n++)
                {
                switch(n)
                {
                        case 0:Sel1=1,Sel2=0,Sel3=0,Sel4=0,Sel5=0,Sel6=0;P0=~Shuma[shu1/10];break;
                        case 1:Sel1=0,Sel2=1,Sel3=0,Sel4=0,Sel5=0,Sel6=0;P0=~Shuma[shu1%10];break;
                        case 2:Sel1=0,Sel2=0,Sel3=1,Sel4=0,Sel5=0,Sel6=0;P0=~Shuma[shu2/10];break;
                        case 3:Sel1=0,Sel2=0,Sel3=0,Sel4=1,Sel5=0,Sel6=0;P0=~Shuma[shu2%10];break;
                        case 4:Sel1=0,Sel2=0,Sel3=0,Sel4=0,Sel5=1,Sel6=0;
                                       if(cons >= 0)
                                                                                         P0=~Shuma[cons/10];
                                                                                 else
                                                                                         P0=0xBF;
                                                                                  if(workflag == 6)
                                                                                        {
                                                                                        P0=~Shuma1[cons1];
                                                                                        }break;
                        case 5:Sel1=0,Sel2=0,Sel3=0,Sel4=0,Sel5=0,Sel6=1;
                                                                                        P0=~Shuma[abs(cons)%10];
                                                                                        if(workflag == 6)
                                                                                        P0=~Shuma[cons2];break;
                        default:break;
                        }
                  delay(20);
                  P0=0xff;
         }
}
}

void delay(int k)
{
   while(k--);
}

void Keycode()
{
        switch(cross)
        {
                case 1:
                 switch(line)
                 {
                         case 1:keynum=1;break;
                   case 2:keynum=2;break;
                   case 3:keynum=3;break;
                   case 4:workflag=1;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case 2:
                 switch(line)
                 {
                         case 1:keynum=4;break;
                   case 2:keynum=5;break;
                   case 3:keynum=6;break;
                   case 4:workflag=2;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case 3:
                 switch(line)
                 {
                         case 1:keynum=7;break;
                   case 2:keynum=8;break;
                   case 3:keynum=9;break;
                   case 4:workflag=3;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case 4:
                 switch(line)
                 {
                         case 1:keynum=0;break;
                   case 2:workflag=4;break;
                   case 3:workflag=5;break;
                   case 4:workflag=6;break;
                   default:break;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Keys()
{
                P1=0xf0;
          if( P1 != 0xf0)
                        keyflag++;
                switch(P1)
                {
                        case 0x70:cross=1;break;
                        case 0xb0:cross=2;break;
                        case 0xd0:cross=3;break;
                        case 0xe0:cross=4;break;
                }

……………………

网友A(2019-11-27):
很好,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B(2022-04-26):
一位数的加减法计算器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