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PX4115压力传感器+ADC0832仿真课设程序

楼主(2019-01-11):
此课设基于ADC0832和压力传感器MPX4115,把传感器的值通过运放电路调整,送入AD转换,再经单片机编程实现压力的测量与显示;涉及PWM控制,串口,按键控制PWM占空比等。

#include<math.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BUSY  0x80                  //常量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Alarm_led_red =P1^6;          //超过压力表量程最大值红灯报警
sbit Alarm_led_green=P1^7;         //低于压力表量程最小值路灯报警

sbit LCM_RS=P2^0;
sbit LCM_RW=P2^1;
sbit LCM_EN=P2^2;

sbit k1=P2^3;
sbit k2=P2^4;
sbit k3=P2^5;
sbit k4=P2^6;

sbit ADCS =P3^5;  //ADC0832 chip seclect
sbit ADCLK =P3^6;  //ADC0832 clock signal
sbit ADDI =P3^7;  //ADC0832 k in
sbit ADDO =P3^7;  //ADC0832 k out

uchar ad_data;                    //采样值存储
unsigned char ad_alarm;           //报警值存储单元
unsigned char press_bai=0;        //显示值百位
unsigned char press_shi=0;        //显示值十位
unsigned char press_ge=0;         //显示值个位
unsigned char press_dot=0;        //显示值十分位
uchar code str0[]={"Press:   .   kpa. "};
uchar code str1[]={"ZKB:   00  %   "};
uchar ZKB[2];
uchar HighRH = 0;
uchar HighRL = 0;
uchar LowRH = 0;
uchar LowRL = 0;
unsigned int a;
uchar rate;
sbit PWMOUT = P1^0;
uchar step, rec_data,flag;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void delay(uint);
void lcd_wait(void);                      //检测忙子程序
void delay_LCM(uint);                     //延时子程序
void initLCM(void);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写指令到LCM子程序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写数据到LCM子程序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个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显示指定坐标的一串字符子函数
void display(void);                                       //系统显示子函数
void ConfigPWM(uchar rate);
void alarm(void);
void data_pro(void);
void ConfigPWM(uchar dc);
void key_setPWM(void);
uchar duty_cycle(uchar ad_data);
void display_zkb(void);
void zkb_pro(void);
void chuankou_init();

/**********main funcation************/
void main(void)
{

    delay(50);
    initLCM( );
                chuankou_init();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显示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elay(10);
                PWMOUT=1;
                EA = 1;
                ConfigPWM(rate);
                while(1)
    {
                        ad_data =Adc0832(0);                 //采样值存储单元初始化为0
                        alarm();
                        data_pro();
                        zkb_pro();
                        display();
                        display_zkb();
                        a=duty_cycle(ad_data);
                        ConfigPWM(a);
                        key_setPWM();
                        if(a!=rate)
                        {
                        ConfigPWM(rate);
                        }

                                if(RI==1)//串口
                {
                        RI=0;
                        rec_data=SBUF;
                        step=rec_data*2;
                        SBUF=rec_data;
                }

                }
}

void TIME_INIT()
{
TMOD|=0X02;
IT0=1;
IT1=1;
TR1=1;
EX1=1;
EX0=1;
ET0=1;
TR0=1;
EA=1;
}
void chuankou_init()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80;
TH1=0XFA;
TL1=0XFA;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延时K*1ms,12.000mhz**********/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
                 for(i = 0;i < 120;i++)
                 {;}
         }
}
/**********写数据到ICM子函数************/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CLCM,uchar BusyC)
{
    if(BusyC)
                        lcd_wait();          //检测忙信号
                DATAPORT=WCLCM;
    LCM_RS=0;
    LCM_RW=0;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M???************/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M)
{
    lcd_wait( );
                DATAPORT=WDLCM;
    LCM_RS=1;        //选中数据寄存器
    LCM_RW=0;        //写模式
    LCM_EN=1;
    _nop_();
                 _nop_();
                 _nop_();
    LCM_EN=0;
}
/***********lcm内部等待程序*************/
void lcd_wait(void)
{
    DATAPORT=0xff;       //读LCD前若单片机输出低电平,而读出LCD为高电平,则冲突,Proteus仿真会有显示逻辑黄色
                LCM_EN=1;
    LCM_RS=0;
    LCM_RW=1;
    _nop_();
    _nop_();
                _nop_();
    while(DATAPORT&BUSY)
                {
                        LCM_EN=0;
                        _nop_();
                        _nop_();
                        LCM_EN=1;
                        _nop_();
                        _nop_();
    }
    LCM_EN=0;

}
/**********LCM??????***********/
void initLCM( )
{
         DATAPORT=0;
         delay(15);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
    WriteCommandLCM(0x38,1);            //8bit数据传送,两行显示,5*7字型,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1,1);            //清屏,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6,1);            //显示光标右移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
/****??????????????****/
void DisplayOn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Data)
{
    Y&=1;
    X&=15;
    if(Y)X|=0x40;                    //若Y为1(显示第二行)地址译码+0x40
    X|=0x80;                          //指令码为地址码+0x80
    WriteCommandLCM(X,0);
    WriteDataLCM(DData);
}
/*******??????????????*****/

void DisplayList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ode *DData)
{
    uchar ListLength=0;
    Y&=0x01;
    X&=0x0f;
    while(X<16)
    {
        DisplayOneChar(X,Y,DData[ListLength]);
        ListLength++;
        X++;
    }
}
/*****************???????*****************/
void display(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显示屏打开,光标不显示,不闪烁,检测忙信号
                DisplayListChar(0,0,str0);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7,0,press_bai+0x30);
                DisplayOneChar(8,0,press_shi+0x30);
                DisplayOneChar(9,0,press_ge +0x30);
                DisplayOneChar(10,0,056);
    DisplayOneChar(11,0,press_dot+0x30);
}
void display_zkb(void)
{
        WriteCommandLCM(0x0c,1);
        DisplayListChar(0,1,str1);
                DisplayOneChar(7,1,ZKB[0]+0x30);
                DisplayOneChar(8,1,ZKB[1]+0x30);
        delay(1000);                             //稳定显示
}
/************?ADC0832??************/
u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annel)         //AD转换,并返回结果
{
    uchar i=0;
    uchar j;
    uint dat=0;
    uchar ndat=0;
    if(channel==0)channel=2;
    if(channel==1)channel=3;
    ADDI=1;
    _nop_();
    _nop_();
    ADCS=0;                //拉低CS端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1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ADDI=channel&0x1;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2
    _nop_();
    _nop_();
    ADCLK=1;                      //拉高CLK端
    ADDI=(channel>>1)&0x1;
    _nop_();
    _nop_();
    ADCLK=0;                         //拉低CLK端,形成下降沿3
    ADDI=1;                 //控制命令结束
    _nop_();
    _nop_();
    dat=0;
    for(i=0;i<8;i++)
    {
        dat|=ADDO;          //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dat<<=1;
        if(i==7)dat|=ADDO;
    }
    for(i=0;i<8;i++)
    {
        j=0;
        j=j|ADDO;             //收数据
        ADCLK=1;
        _nop_();
        _nop_();
        ADCLK=0;              //形成一次时钟脉冲
        _nop_();
        _nop_();
        j=j<<7;
        ndat=ndat|j;
        if(i<7)ndat>>=1;
    }
    ADCS=1;               //拉低CS端
    ADCLK=0;               //拉低CLK端
    ADDO=1;                //拉高数据端,回到初始状态
    dat<<=8;
    dat|=ndat;
    return(dat);
}
void zkb_pro(void)
{
        unsigned int temp;
        temp=100*ad_data/256;
        if(temp>0 && temp<100)
        {
                ZKB[0]=temp/10;
                ZKB[1]=temp%10;
        }
}
void data_pro(void)
{
      unsigned int temp;
      float  press;
                 if(14<ad_data<243)                 //压力值介于15KPA,到115kpa之间,呈线性变化
                 {
                                int vary=ad_data;      //y=(115-15)/(243-13)*X+15kpa
                         //press=24+ad_data/2.67;
                         press=((10.0/28.1)*vary)+9.3;        //测试时补偿值为9.3
                         temp=(int)(press*10);                 //放大10倍,便于后面计算
                         press_bai=temp/1000;
                         press_shi=(temp%1000)/100;
                         press_ge=((temp%1000)%100)/10;
                         press_dot=((temp%1000)%100)%10;
                        }

}
/*****************?????*******************/

void alarm(void)
{
  if(ad_data>=243)

        {
                Alarm_led_red=0;
    a=10000;
    while(a--);
    {
    }
                Alarm_led_red=1;
    a=10000;
    while(a--);
    {
    }
        }
   else
      {   Alarm_led_red=1; }

   if(ad_data<=15)
      {  Alarm_led_green=0;
    a=10000;
    while(a--);
    {
    }
          Alarm_led_green=1;
    a=10000;
    while(a--);
    {
    }
    }
      else
      {   Alarm_led_green=1; }

}
uchar duty_cycle(uchar ad_data)
{
        uchar rate;

        rate= 100*ad_data/256;
  return(rate);
}

/*  ??????*/
void key_setPWM()
{
if(k1==0)
  {
     delay(20);
         if(k1==0)
         {
         rate++;
                if(rate>99)rate=99;
         while(!k2);
         }
  }
         if(k2==0)
  {
     delay(20);
         if(k2==0)
         {
                 rate--;
                 if(rate<1)rate=1;
           while(!k2);}
  }
if(k3==0)
  {
     delay(20);
         if(k3==0)
         {
                 rate+=10;
                 if(rate>99)rate=99;
         while(!k3);}
  }
  if(k4==0)
  {
     delay(20);
         if(k4==0)
         {
                 rate-=10;
                 if(rate<1)rate=1;
         while(!k4);
         }
  }
}

/*??????dc,??20Hz????*/
void ConfigPWM(uchar dc)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uint high, low;
        tmp = 11059200/12/20;        //计算一个周期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tmp*dc)/100;         //计算高电平所需计数值
        low = tmp - high;             //计算低电平所需计数值
        high = 65536 - high + 12;    //计算高电平的定时器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low = 65536 - low + 12;          //计算低电平的定时器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HighRH = (uchar)(high >>8);      //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HighRL = (uchar)high;
……………………

网友A(2019-10-31):
这个软件用的什么那,仿真软件?

网友A:
能不能把仿真图发给我,我自己画,我的软件打不开这个图,很急的

网友B(2019-12-16):
这个有没有详细元件的图片

网友C(2020-03-07):
Proteus8也没打开原理图,,

网友D(2020-04-18):
谁给我发一下程序啊

网友E(2021-07-21):
能把仿真图发给我吗,我的软件打不开这个图,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