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直流电机测速测距系统程序设计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9-01-11):
1.设计目的
     设计并制作一个测量模拟小车(如模拟自行车、摩托车等)的行驶速度及距离的装置,且能分别显示其行驶速度和行驶距离值。
2.方案简介
  硬件:
     主控: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
     测速模块:槽式光电测速传感器,20栅格编码盘
     显示:LCD12864
     输入:4*4键盘
     电机:5v直流电机
     电机驱动:L298N
     报警模块:放大电路、蜂鸣器、发光二极管
     电源:单片机、LCD、传感器供电由最小系统版供电;
         电机驱动由3节3.7v锂电池供电(电机驱动要和单片机共地)

     因为都是用的模块,除了信号放大电路,其他都是杜邦线连接单片机与各个模块。
  软件:
     大致思路是定时器T0输出PWM波改变电机转速,模拟小车转动。外部中断INT0记脉冲(下降沿)。测速方法为M法。有能力的可以尝试改为M/T法,
  单片机的定时器TI已经特意留出来了,具体程序见附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2864.c>
#define T  500         //PWM波 周期50us

typedef unsigned int   u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uchar  key=0;   //键值
u8     speed_high=5;   //最高速度设置
u8     actual_speed=0;           //实际速度
u8     temp=0;  //按键扫描中间值
uchar  key_flag=0;//按键标志
unsigned int    num_flag=0;          // 按键次数标志

unsigned char flag_h=0;
unsigned char us500 = 0;//500us定时次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ms100_flag=0; //100ms定时到标志
unsigned char s1_flag=0;        //500ms标志
unsigned char Time1L=0,Time1H=0,Time0L=0,Time0H=0;//PWM波定时器占空比高,低电平时间变量
unsigned char        maichong_count=0;        //电机转数脉冲计数器

char         NextState=1; //定时器高,低电平转换标志
double         CurrentWaves = 0;
double         distance=0;
u16                distant=0;
u16           PWM_a=300;//占空比初值

sbit IN1=P2^6;
sbit IN2=P2^7;
sbit PWM=P2^5;   //PWM波输出端口
sbit bee=P3^7;

uchar code Code[]="123A456B789C*0#D";         //键值码
uchar code Buff[]="0123456789";           //显示字形码
uchar Buff1[4]={'0','0',' ','0'};        //第一行显示缓冲区
uchar Buff2[4]={'0','0',' ','0'};  //  第二行显示缓冲区
uchar Buff3[4]={'0','0',' ','0'};  // 第三行显示缓冲区
uchar Buff4[4]={'0','0',' ','0'};  // 第四行显示缓冲区

void  keydown(void);
void  keyscan(void);
void  keyjudge(void);
void disp(void);
void a_count(void);
void rnu(void);
void stop(void);

/**********************************************************/
//延时一毫秒子程序
void mDelay(uint Delay)
{        uint i;
        for(;Delay > 0;Delay--)
                for(i = 0;i < 110;i++);
}

/**********************************************************/
//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
void Init_T0()
{
        TMOD=0x01; //定时器0模式设置
        Time1H=(65536-PWM_a)/256;  //定时器0初值1
    Time1L=(65536-PWM_a)%256;  // 定时器0初值1
        Time0H=(65536+PWM_a-T)/256;        // 定时器0初值2
        Time0L=(65536+PWM_a-T)%256;// 定时器0初值2
        TH0=Time1H;
        TL0=Time1L;
        ET0=1;
        TR0=1;
        EX0=1; //外中断0允许
        IT0=1; //外部中断边沿触发方式
        NextState=1;
        PWM=1;
}
/**********************************************************/
//电机启动
     void  run(void)
{

         IN1=1;
         IN2=0;
         EA=0;
         Init_T0();
         EA=1;
         IN1=1;
         IN2=0;
}
/**********************************************************/
//电机停止
void stop()
{
        IN1=0;
        IN2=0;
        PWM=0;
        ET0=0;
        TR0=0;
        EA=0;
}
/*************************************************************/
//判断键是否按下
void  keydown(void)
{
          P1=0xF0;
          if(P1!=0xF0)
        {
          mDelay(20);
          keyscan();
    }
}

/**********************************************************/

        // 键扫描子程序
void  keyscan(void)
{
      P1=0xF0;                //行线为输入,列线为输出,并置列线输出全为0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F0;
      temp=~((temp>>4)|0xF0);
      if(temp==1)
        key=0;
      else if(temp==2)
        key=1;
      else if(temp==4)
        key=2;
      else if(temp==8)
        key=3;
     P1=0x0F;                 //列线为输入,行线为输出,并置行线输出全为0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0F;
     temp=~(temp|0xF0);
     if(temp==1)
        key=key+0;
     else if(temp==2)
        key=key+4;
     else if(temp==4)
        key=key+8;
     else if(temp==8)
        key=key+12;
                P1=0xF0;
            while(P1!=0XF0);
          {
                 mDelay(5);
      }
     keyjudge();             //判断按键功能
}

/*************************************************************/
//按键功能判断
void  keyjudge(void)
{
           uchar a=Code[key];
           a=a-0x30;
           if(key==3)
                 {          Buff1[2]='>';                 //按键指示A 显示
                          Buff2[2]=' ';                 //按键指示B 取消显示
                          Buff3[2]=' ';                 //按键指示C 取消显示
                          key_flag='A';
                      num_flag=0;
                 }
           else if(key==7)
                 {
                   Buff3[2]=' ';                 //按键指示C 取消显示
                   Buff1[2]=' ';                 //按键指示A取消显示
                   Buff2[2]='>';                 //按键指示B 显示
           key_flag='B';
                   num_flag=0;
                 }
           else if(key==11)
                 {

                          Buff1[2]=' ';                    //按键指示A 取消显示
                      Buff2[2]=' ';                         //按键指示B 取消显示
                            Buff3[2]='>';                         //按键指示C 显示
                           run();
                 }
                else if(key==15)
                 {           Buff1[2]=' ';
                              Buff2[2]=' ';
                           Buff3[2]=' ';
                          stop();
                          actual_speed=0;
                          CurrentWaves=0;
                          disp();
                 }
                 else if(key==14)           //#############
                 {
                          //PWM_a-=10;
                         run();
                         stop();
                         distant=0;
                         disp();
                 }
                 else if(key==12)           //***********
                 {
                         //PWM_a+=10;
                         run();
                         stop();
                         distance=0;
                         distant=0;
                         actual_speed=0;
                         CurrentWaves=0;
                         disp();
                 }
                 else
                 {
                         if (key_flag=='A')      //输入设定转速
                         {
                                 if(num_flag==1)
                                         {
                                                   Buff1[1]=a+0x30;
                                                   PWM_a=PWM_a+a;
                                                   num_flag=0;
                                         }
                                   else if (num_flag==0)
                                         {
                                                  Buff1[0]=a+0x30;
                                                  PWM_a=a*10;
                                                  num_flag++;
                                         }
                                         disp();
                                }
                         else if(key_flag=='B')
                          {
                                  if(num_flag==1)
                                         {
                                                   Buff2[1]=a+0x30;
                                                   speed_high=speed_high+a;
                                                   num_flag=0;
                                         }
                                   else if (num_flag==0)
                                         {
                                                  Buff2[0]=a+0x30;
                                                  speed_high=a*10;
                                                  num_flag++;
                                         }
                   disp();
                          }

                    else
                                {
                                          num_flag=0;
                                          key_flag=0;
                                }
                }
}

/*****************速度距离计算*************/
void a_count(void)
{
        actual_speed=CurrentWaves*3.6;  //实际转速计算

        distant=distance/10;
}
/*******************显示***************************/
void disp(void)
{
           write_12864com(0x80+3);  //12864LCD第一行显示 设置参数指示显示位置
           write_12864data(Buff1[2]);
           write_12864com(0x80+4);                //12864LCD第一行显示
           write_12864data(Buff1[0]);
           write_12864com(0x80+5);
           write_12864data(Buff1[1]);
           Display_string(6,0,"per");

       write_12864com(0x90+3);        //12864LCD第二行显示 设置参数指示显示位置
           write_12864data(Buff2[2]);
       write_12864com(0x90+4);            //12864LCD第二行显示
           write_12864data(Buff2[0]);
           write_12864com(0x90+5);
           write_12864data(Buff2[1]);
           Display_string(6,1,"km/h");

           write_12864com(0x88+3);    //12864LCD第三行显示 设置参数指示显示位置
           write_12864data(Buff3[2]);
           Buff3[0]=Buff[ actual_speed/10];         //占空比十位
       write_12864com(0x88+4);            //12864LCD第三行显示
       write_12864data(Buff3[0]);
           Buff3[1]=Buff[ actual_speed%10];  //  占空比个位
           write_12864com(0x88+5);
           write_12864data(Buff3[1]);
                Display_string(6,2,"km/h");

           write_12864com(0x98+3);    //12864LCD第四行显示 设置参数指示显示位置
           write_12864data(Buff4[0]);
           Buff4[0]=Buff[distant/100];         //占空比十位
       write_12864com(0x98+4);            //12864LCD第三行显示
       write_12864data(Buff4[1]);
           Buff4[1]=Buff[(distant/10)%10];  //  占空比个位
           write_12864com(0x98+5);
           write_12864data(Buff4[2]);
           Buff4[2]=Buff[distant%10];
           Display_string(6,3,"m");

}

/*****************报警*************/

void warn(void)
{
        if(actual_speed>speed_high||actual_speed==speed_high)
        {
                bee=0;
        }
        else
        {
                bee=1;
        }
}

/**********************************************************/
//T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EX0=0;         //关闭INT0中断
    PWM=~PWM;         //取反
        if( NextState )
        {
                TL0=Time0L;
                TH0=Time0H;
                NextState=0;
        }
        else
        {
                TL0=Time1L;
                TH0=Time1H;
                NextState=1;
                us500++;
        }
        if( us500 > 199 )        //定时100ms到否
        {
……………………

网友A(2019-04-15):
你的接线方式可以发下么

网友B(2023-03-17):
这个只有程序,没有仿真文件,大家不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