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关于红外和单片机和继电器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01-11):
  感谢您的浏览。
  请问可以通过红外遥控控制单片机的引脚输出高低电平进而控制继电器开关  如果可以那请问是如何实现  如果不可以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红外遥控控制单片机进而控制继电器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一体化的外外接收器例如HS0038,可以解出高低电平信号,使用引脚P3.2 中断通过程序获得高低电平长短,解码就可以实现。根据解码出来的数据判断控制继电器
如果使用STC 单片机 ,到晶宏网站可以下载他们的STC-ISP 程序,上面的范列程序附了红外遥控的代码的 也可以百度一下都很多的

网友B:
当然是可以,方法是用单片机接收红外接收管的编码信号,通过识别编码后作出相应的动作,比如,驱动继电器等。

网友C:
可以,很简单,去网上找51单片机接收红外的代码,最好是可以通过1602看红外编码的(或者通过串口看红外编码),记录下每一个按键的红外编码,之后写入中断(只要接收到指定按键的红外编码就书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你可以试着买一块51单片机开发板,一般都送红外教程

网友D:
楼主说的都对,关键是你的知识面太缺,补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