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蓝牙小车程序

楼主(2019-01-11):
#include <reg52.h>
sbit ENA=P0^0;
sbit M1A=P0^1;
sbit M1B=P0^2;
sbit M2A=P0^3;
sbit M2B=P0^4;
sbit ENB=P0^5;
void tingzhi()         //停止
{
   M1A=0;
   M1B=0;
   M2A=0;
   M2B=0;

}

void qianjin()         //前进
{
   M1A=1;
   M1B=0;
   M2A=1;
   M2B=0;
}

void houtui()    //后退
{
   M1A=0;
   M1B=1;
   M2A=0;
   M2B=1;
}

void zuozhuan()          //左转
{
   M1A=1;
   M1B=0;
   M2A=0;
   M2B=0;
}

void youzhuan()           //右转
{
   M1A=0;
   M1B=0;
   M2A=1;
   M2B=0;

}
void youyuan()           //原地右转
{
   M1A=0;
   M1B=1;
   M2A=1;
   M2B=0;

}
void zuoyuan()           //原地左转
{
   M1A=1;
   M1B=0;
   M2A=0;
   M2B=1;

}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串口工作方式1
        REN = 1;//允许串口接收
        EA = 1;//开总中断
        ES = 1;//开串口中断
        TMOD = 0x20;//8位自动重装模式
        TH1 = 0xfd;
        TL1 = 0xfd;//9600波特率
        TR1 = 1;//启动定时器1
}
//串口中断
void UART_SER()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清除接收标志
                switch(SBUF)
                {
                        case 0x00: tingzhi(); break;
                        case 0x01: qianjin(); break;
                        case 0x02: houtui(); break;
                    case 0x03: zuozhuan(); break;
                           case 0x04: youzhuan(); break;
                        case 0x05: zuoyuan(); break;
                        case 0x06: youyuan(); break;
                }
        }
}
void main()
{
        UART_INI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网友A(2019-06-28):
为啥我把驱动的四根线接到四个led上是可以蓝牙控制led闪灭的,但是连在驱动上就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把驱动的四根线接到四个led上是可以蓝牙控制led闪灭的,但是连在驱动上就控制不了

一个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二是有可能你的驱动电压不够。

网友B(2019-10-09):
引用 楼主:
一个可能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二是有可能你的驱动电压不够。

最可能是驱动电压的问题

网友C(2019-11-18):
请问使用方式是什么?

网友D(2020-09-29):
想在自己的电路板上实现蓝牙功能,怎么搞

网友E(2021-11-05):
引用 网友D:
想在自己的电路板上实现蓝牙功能,怎么搞

我也想弄,现在在搞一个比赛,要加一个蓝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