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中LCD12864液晶显示屏用stm32F4驱动,为什么没有显示

楼主(2019-01-12):
源文件
/**************************************************/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font.h"
#include "photo.h"

void GPIO_init_LCD(void)
{

        RCC->AHB1ENR |= 1<<4;//GPIOE时钟使能
        RCC->AHB1ENR |= 1<<5;//GPIOE时钟使能
        RCC->AHB1ENR |= 1<<6;//GPIOG时钟使能
        //cs/rest
        GPIOG->MODER&=~(3<<(0*2));
        GPIOG->MODER&=~(3<<(1*2));
    GPIOG->MODER|=(1<<0);
        GPIOG->MODER|=(1<<1);   //输出模式
        //开漏输出
        GPIOG->OTYPER |=1<<0;
        GPIOG->OTYPER |=1<<1;
        //50MHZ
        GPIOG->OSPEEDR&=~(3<<(0*2));
        GPIOG->OSPEEDR&=~(3<<(1*2));
    GPIOG->OSPEEDR|=(2<<(0*2));
        GPIOG->OSPEEDR|=(2<<(1*2));

        //data
//        GPIOE->MODER&=~(3<<(0*2));
//        GPIOE->MODER&=~(3<<(1*2));
//        GPIOE->MODER&=~(3<<(2*2));
//        GPIOE->MODER&=~(3<<(3*2));
//        GPIOE->MODER&=~(3<<(4*2));
//        GPIOE->MODER&=~(3<<(5*2));
//        GPIOE->MODER&=~(3<<(6*2));
//        GPIOE->MODER&=~(3<<(7*2));
//
//        GPIOE->MODER|=(1<<(0*2));
//        GPIOE->MODER|=(1<<(1*2));
//        GPIOE->MODER|=(1<<(2*2));
//        GPIOE->MODER|=(1<<(3*2));
//        GPIOE->MODER|=(1<<(4*2));
//        GPIOE->MODER|=(1<<(5*2));
//        GPIOE->MODER|=(1<<(6*2));
//        GPIOE->MODER|=(1<<(7*2));
//
//        GPIOE->OTYPER|=(1<<(0));
//        GPIOE->OTYPER|=(1<<(1));
//        GPIOE->OTYPER|=(1<<(2));
//        GPIOE->OTYPER|=(1<<(3));
//        GPIOE->OTYPER|=(1<<(4));
//        GPIOE->OTYPER|=(1<<(5));
//        GPIOE->OTYPER|=(1<<(6));
//        GPIOE->OTYPER|=(1<<(7));
//
//
//        GPIOE->OSPEEDR&=~(3<<(0*2));
//        GPIOE->OSPEEDR&=~(3<<(1*2));
//        GPIOE->OSPEEDR&=~(3<<(2*2));
//        GPIOE->OSPEEDR&=~(3<<(3*2));
//        GPIOE->OSPEEDR&=~(3<<(4*2));
//        GPIOE->OSPEEDR&=~(3<<(5*2));
//        GPIOE->OSPEEDR&=~(3<<(6*2));
//        GPIOE->OSPEEDR&=~(3<<(7*2));
//
//        GPIOE->OSPEEDR|=(2<<(0*2));
//        GPIOE->OSPEEDR|=(2<<(1*2));
//        GPIOE->OSPEEDR|=(2<<(2*2));
//        GPIOE->OSPEEDR|=(2<<(3*2));
//        GPIOE->OSPEEDR|=(2<<(4*2));
//        GPIOE->OSPEEDR|=(2<<(5*2));
//        GPIOE->OSPEEDR|=(2<<(6*2));
//        GPIOE->OSPEEDR|=(2<<(7*2));

        GPIOE->MODER&=~(3<<(8*2));
        GPIOE->MODER&=~(3<<(9*2));
        GPIOE->MODER&=~(3<<(10*2));
        GPIOE->MODER&=~(3<<(11*2));
        GPIOE->MODER&=~(3<<(12*2));
        GPIOE->MODER&=~(3<<(13*2));
        GPIOE->MODER&=~(3<<(14*2));
        GPIOE->MODER&=~(3<<(15*2));

        GPIOE->MODER|=(1<<(8*2));
        GPIOE->MODER|=(1<<(9*2));
        GPIOE->MODER|=(1<<(10*2));
        GPIOE->MODER|=(1<<(11*2));
        GPIOE->MODER|=(1<<(12*2));
        GPIOE->MODER|=(1<<(13*2));
        GPIOE->MODER|=(1<<(14*2));
        GPIOE->MODER|=(1<<(15*2));
        /*
        GPIOE->OTYPER|=(1<<(8));
        GPIOE->OTYPER|=(1<<(9));
        GPIOE->OTYPER|=(1<<(10));
        GPIOE->OTYPER|=(1<<(11));
        GPIOE->OTYPER|=(1<<(12));
        GPIOE->OTYPER|=(1<<(13));
        GPIOE->OTYPER|=(1<<(14));
        GPIOE->OTYPER|=(1<<(15));

        */
        GPIOE->OSPEEDR&=~(3<<(8*2));
        GPIOE->OSPEEDR&=~(3<<(9*2));
        GPIOE->OSPEEDR&=~(3<<(10*2));
        GPIOE->OSPEEDR&=~(3<<(11*2));
        GPIOE->OSPEEDR&=~(3<<(12*2));
        GPIOE->OSPEEDR&=~(3<<(13*2));
        GPIOE->OSPEEDR&=~(3<<(14*2));
        GPIOE->OSPEEDR&=~(3<<(15*2));

        GPIOE->OSPEEDR|=(2<<(8*2));
        GPIOE->OSPEEDR|=(2<<(9*2));
        GPIOE->OSPEEDR|=(2<<(10*2));
        GPIOE->OSPEEDR|=(2<<(11*2));
        GPIOE->OSPEEDR|=(2<<(12*2));
        GPIOE->OSPEEDR|=(2<<(13*2));
        GPIOE->OSPEEDR|=(2<<(14*2));
        GPIOE->OSPEEDR|=(2<<(15*2));

        GPIOE->PUPDR&=~(3<<(8*2));
        GPIOE->PUPDR&=~(3<<(9*2));
        GPIOE->PUPDR&=~(3<<(10*2));
        GPIOE->PUPDR&=~(3<<(11*2));
        GPIOE->PUPDR&=~(3<<(12*2));
        GPIOE->PUPDR&=~(3<<(13*2));
        GPIOE->PUPDR&=~(3<<(14*2));
        GPIOE->PUPDR&=~(3<<(15*2));

        GPIOE->PUPDR|=(1<<(8*2));
        GPIOE->PUPDR|=(1<<(9*2));
        GPIOE->PUPDR|=(1<<(10*2));
        GPIOE->PUPDR|=(1<<(11*2));
        GPIOE->PUPDR|=(1<<(12*2));
        GPIOE->PUPDR|=(1<<(13*2));
        GPIOE->PUPDR|=(1<<(14*2));
        GPIOE->PUPDR|=(1<<(15*2));

        //rs/wr/rd
        GPIOF->MODER&=~(3<<(12*2));
        GPIOF->MODER&=~(3<<(13*2));
        GPIOF->MODER&=~(3<<(14*2));
        GPIOF->MODER&=~(3<<(15*2));

        GPIOF->MODER|=(1<<(12*2));
        GPIOF->MODER|=(1<<(13*2));
        GPIOF->MODER|=(1<<(14*2));
        GPIOF->MODER|=(1<<(15*2));

        GPIOF->OTYPER|=(1<<(12));
        GPIOF->OTYPER|=(1<<(13));
        GPIOF->OTYPER|=(1<<(14));
        GPIOF->OTYPER|=(1<<(15));

        GPIOF->OSPEEDR&=~(3<<(12*2));
        GPIOF->OSPEEDR&=~(3<<(13*2));
        GPIOF->OSPEEDR&=~(3<<(14*2));
        GPIOF->OSPEEDR&=~(3<<(15*2));

        GPIOF->OSPEEDR|=(2<<(12*2));
        GPIOF->OSPEEDR|=(2<<(13*2));
        GPIOF->OSPEEDR|=(2<<(14*2));
        GPIOF->OSPEEDR|=(2<<(15*2));

}

void LCD12864_Write(u8 data_send,u8 cd)
{
        u16 dat1;
      LCD_CS = 0;   //打开片选 低电平有效

      LCD_RD = 1;   //读失能

     LCD_RS = cd;   //选择命令/或者数据     0/命令 1/数据

      LCD_WR = 0;   //选择写模式
         delay_us(2);

        /*
        dat1=data_send<<8;
        GPIOE->BSRRH=dat1;
        data_send=~data_send;
        dat1=data_send<<8;
        GPIOE->BSRRH=dat1;
        */

        GPIOE->ODR &=data_send|0x00;;

        delay_us(2);

     LCD_WR = 1;  //写入命令

}
///////////////////////////////
//函数功能:lcd12864的初始化
//函数类型:无
//函数返回值:无
//函数参数:无
///////////////////////////////
void LCD12864_Init(void)
{

    u8 i;

        GPIO_init_LCD();
         delay_us(100);
    LCD_RSET = 0;       //复位
    delay_us(500);
    LCD_CS = 0;            //选中
        delay_us(100);
    LCD_RSET = 1;          //禁止复位

    /*----------------------------------------*/
     //软复位
    LCD12864_Write(0xE2,0);
    delay_us(400);

    //左右方向       0XA1 反方向  0XA0 正常方向
    LCD12864_Write(0xA0,0);

    //上下方向       0XC8反方向   0XC0正常方向
    LCD12864_Write(0XC8,0);

    //设置字体颜色及背景颜色         0xA6黑字白底 0XAE相反
    LCD12864_Write(0XA6,0);

    //像素显示 0xA4 正常  0xA5 全开
    LCD12864_Write(0xA4,0);

    //偏压设置
     LCD12864_Write(0xA2,0);

     //双字节命令
     LCD12864_Write(0xF8,0);
     LCD12864_Write(0x01,0);

     //设置背景光对比度
     LCD12864_Write(0x81,0);
     LCD12864_Write(0x21,0);

    //调节电阻率
     LCD12864_Write(0x25,0);

     //电源设置
     LCD12864_Write(0x2f,0);
delay_us(400);

     //设置显示开始的位置
      LCD12864_Write(0x40,0);

      //开启显示命令
      LCD12864_Write(0xAF,0);
delay_us(400);

     LCD12864_Clean_all(0xFF);

}

void LCD12864_Clean_all(u8 data_sent)
{
u8  i,j;
for(i=0;i<8;i++)
{
LCD12864_Write(0xB0+i,0);              //设置Y坐标

LCD12864_Write(0x10,0);             //设置X坐标 (高位)   写数据自动加1
LCD12864_Write(0x00,0);             //低位

for(j=0;j<128;j++)
LCD12864_Write(data_sent,1);

}
}

  //列16行   //行4
void LCD_Showchar(u8 x,u8 y,u8 num)
{
       u8 i,j;
       u8 x0_l;
       u8 x0_h;

      y=0xb0+y*2;

       x*=8;
      x0_h=0x10|((x&0xf0)>>4);
      x0_l=0x00|(x&0x0f);
      ////////////////////////
      //下面是一般设定法设定光标位置
        /*
       switch(x)
       {
            case 0:
            x0_h=0x10;
            x0_l=0x00;
            break;
            case 1:
            x0_h=0x10;
            x0_l=0x08;
            break;
            case 2:
            x0_h=0x11;
            x0_l=0x00;
            break;
            case 3:
            x0_h=0x11;
            x0_l=0x08;
            break;
            case 4:
            x0_h=0x12;
            x0_l=0x00;
            break;
            case 5:
            x0_h=0x12;
            x0_l=0x08;
            break;
            case 6:
            x0_h=0x13;
            x0_l=0x00;
            break;
            case 7:
            x0_h=0x13;
            x0_l=0x08;
            break;
            case 8:
            x0_h=0x14;
            x0_l=0x00;
            break;
            case 9:
            x0_h=0x14;
            x0_l=0x08;
            break;
            case 10:
            x0_h=0x15;
            x0_l=0x00;
            break;
            case 11:
            x0_h=0x15;
            x0_l=0x08;
            break;
            case 12:
            x0_h=0x16;
            x0_l=0x00;
            break;
            case 13:
            x0_h=0x16;
            x0_l=0x08;
            break;
            case 14:
            x0_h=0x17;
            x0_l=0x00;
            break;
            case 15:
            x0_h=0x17;
            x0_l=0x08;
            break;
            case 16:
            x0_h=0x18;
            x0_l=0x00;
            break;

        }  */
      num =num-' ';
      //--设置Y坐标--//
    for (i=0;i<2;i++)
        {
                //--设置X坐标--//

        LCD12864_Write(x0_h,0);
                LCD12864_Write(x0_l,0);

            LCD12864_Write(y+i,0);

                for(j=0; j<8; j++)
                {
                LCD12864_Write(ascii[num][i*8+j],1);
                }
        }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_12864(u16 x,u16 y,u8 *p)
{
        //u8 x0=x;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
        LCD_Showchar(x,y,*p);
        //x+=16/2;
        x++;
        p++;
         //Delay10ms(10);
    }
}

头文件

#ifndef _LCD12864_H
#define _LCD12864_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define   stm_mcu

#ifndef u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endif

//#ifdef my_mcu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DATA   P1       //数据接口
////控制端口
//sbit LCD_RS  =     P2^3;          //命令数据控制端口
//sbit LCD_RD  =     P2^4;           //读写控制端口
//sbit LCD_WR  =     P2^5;          //读写模式选择端口 0写 1读   0->1写入数据配合写模式
//sbit LCD_RSET=     P2^6;           //复位端口
//sbit LCD_CS  =     P2^7;          //片选端口
//#endif

//#ifdef Pz_mcu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CD_DATA P0
//sbit LCD_CS   = P3^2;
//sbit LCD_RSET = P3^3;
//sbit LCD_RS   = P2^6;
//sbit LCD_WR   = P2^7;
//sbit LCD_RD   = P2^5;
//#endif

#ifdef stm_mcu

//#define LCD_DATA PEout(0)|PEout(1)|PEout(2)|PEout(3)|PEout(4)|PEout(5)|PEout(6)|PEout(7)
#define LCD_CS   PGout(1)
#define LCD_RSET PGout(0)
#define LCD_RS   PFout(12)
#define LCD_WR   PFout(15)
#define LCD_RD   PFout(13)
void GPIO_init_LCD(void);

#endif

void LCD12864_Write(u8 data_send,u8 cd);         //写函数  cd 0命令  1数据
void LCD12864_Init(void);                 //初始化
void LCD12864_Clean_all(u8 data_send);       //清屏函数   0x00 白 0xff 黑
void LCD_Showchar(u8 x,u8 y,u8 num);
void LCD_ShowString_12864(u16 x,u16 y,u8 *p);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endif

网友A:
难道这货就如手机店柜台上摆放的那种玩具屏幕?

网友B:
第1,这个是mini无字库型12864,所以要加字库文件。要加这一个 st7565.h
第2,这款的PIN要反过来插才是对的,看下面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1,这个是mini无字库型12864,所以要加字库文件。要加这一个 st7565.h
第2,这款的PIN要反过来插才是对 ...

已经加了字库了,在51单片机是可以的,但是移植到32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