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无线供电电路的具体原理,自激震荡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9-01-12):
能没有大佬能解释下电路的具体原理
如下图无线供电模块,具体电路过来是怎么自激震荡的,震荡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你的电路图错了,这是自激震荡的电路,震荡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要看T1参数

网友B:
这应该是互补型自激多谐振荡器,由于没有元件参数,电路似乎有错,无法判断自激震荡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通常用于无线座充,输出电压10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互补型自激多谐振荡器,由于没有元件参数,电路似乎有错,无法判断自激震荡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通 ...

大佬
R1=R2=470
R3=10k
c2=222
问题是这个电路是怎样一个路径的(完成自激震荡的),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图错了,这是自激震荡的电路,震荡后的交流电压是多少要看T1参数

那左边的自激震荡是如何震荡的呢

网友C:
简单判断电压的方式:设加在L1最大单向电压Vp,则振荡后交流有效电压为0.7Vp。如果不是正正弦振荡,则不是0.7的关系。
这个电路中的Vp不大于Vcc。
L2上的电压与变比相关。这好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左边的自激震荡是如何震荡的呢

电源经R1、R2到Q1b极,Q1开始导通,c极电压下降经R3使Q3导通,L1电流不能瞬变,自感电压上正下负,经C3、Q1be到地对C3充电,加速使Q1、Q2饱和导通,完成激励过程。随着C3充满,电流减小不能维持Q1饱和导通,Q2c极电流也随之减小,L1电流不能瞬变,自感电压上负下正,电源经R1、R2、C3、L1到地放电,加速Q1、Q2截止,完成一个周期振荡过程。解释得不保证完全正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源经R1、R2到Q1b极,Q1开始导通,c极电压下降经R3使Q3导通,L1电流不能瞬变,自感电压上正下负,经C3、 ...

嗯!这位原理讲到点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