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3608+SC7011A四键触摸台灯芯片电路原理图及方案,PCB LAYOUT注意

楼主:
触摸芯片PCB 排板部分:
用户在设计 PCB 的时候,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芯片的滤波电容尽量紧靠着芯片,过电容的连线应不宽于电容焊盘。
2、触摸按键检测部分的地线应该单独连接成一个独立的地,再有一个点连接到整机的共地。     3、避免高压、大电流、高频操作的主板与触摸电路板上下重叠安置。如无法避免,应尽量远离高压大电流的期间区域或在主板上加屏蔽。
4、感应盘到触摸芯片的连线尽量短和细,如果 PCB 工艺允许尽量采用 5mil 的线宽。
5、感应盘到触摸芯片的连线不要跨越强干扰、高频的信号线。
6、感应盘到触摸芯片的连线周围 0.5mm 不要走其它信号线。
7、如果直接使用 PCB 板上的铜箔图案作触摸感应盘,应使用双面 PCB 板。触摸芯片和感应盘到 IC 引脚 的连线应放在感应盘铜箔的背面(BOTTOM)。感应盘应紧贴触摸面板。
8、感应盘铜皮面的铺铜应采用网格图案,并且网格中铜的面积不超过网格总面积的40%。铺铜必须离感应 盘有 0.5mm 以上的距离。原则是感应盘到 IC 连线的背面如果铺铜必须采用如图所示的图案,铜的面积不超过 网格总面积的 40%。
功能描述:
方案有两种功能可选,由OPT 管脚的输入状态来决定。
具体如下: 1)OPT 接电源:不同色温下 LED 亮度无级调节。 2)OPT 接地端:不同色温下 LED亮度五档调节。
1、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
2、按开关键,可以控制当前模式下灯光的亮灭。
3、按模式切换键可以实现模式的切换(LED1 亮 LED2 灭---LED1 灭LED2 亮---LED1 亮 LED2 亮),如此循环。关灯状态下,按此按键可以实现开灯功能。 4、亮度增加键:无级调光功能下可实现当前模式下灯光亮度的无级增加调节。短按灯光亮度分段增加,长按(超过 500ms)灯光亮度逐渐增加,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 3 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大亮度后不再变化,灯光的调节范围 5%-100%;五档调光功能下实现亮度五档增加调节,亮度达到最大亮度后不再变化;
5、亮度降低键:无级调光功能下可实现当前模式下灯光亮度的无级降低调节。短按灯光亮度分段降低,长按(超过 500ms)灯光亮度逐渐降低,松开时灯光亮度停在对应的亮度,若长按时间超过 3 秒钟,则灯光亮度达到最小亮度后不再变化,灯光的调节范围 100%-5%;五档调光功能下实现亮度五档降低调节,亮度达到最低亮度后不再变化;
6、带亮度和色温记忆功能,在电源不断电的情况下,每次点击触摸关灯时的色温和亮度会被记忆,下次点 击触摸开灯时会停在该模式下。

详见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