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现在哪个版本比较好用,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9-01-12):
如题,Proteus哪个版本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是高分屏就要用Proteus 7.8以上的版本,界面有所改变,如果是需要经常从网上下载Proteus仿真工程,要仿真STM32的话最好是用Proteus 8.7,因为8.7创建的工程用低版本是打不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分屏就要用Proteus 7.8以上的版本,界面有所改变,如果是需要经常从网上下载Proteus仿真工程,要仿真S ...

感谢感谢

网友B(2019-10-31):
7.8有突然退出现象,换8.7试试

网友C:
8.7闪退的问题解决办法,你安装时候需要选自定义,然后出现各对话框,把对话框里面两处安装地址选成一样的就可以了,就不会再闪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