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绿灯亮,程序下载不进去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楼主(2019-01-12):
用jlink v8下载器下载程序时候,刚开始,下了同一个程序下了十几遍都没问题,突然想再下载时候就不行了。而且,换了另外一个jlink下载同样的工程是可以下载的,这应该不是工程配置的问题吧。
jink下载不了时候,keil提示的错误如下所示:
Set JLink Project File to "F:\调试\2\NewSTM32_Dig_usart1-5+模拟串口+修改\JLinkSettings.ini"
* JLink Info: Device "STM32F103RC" selected (256 KB flash, 48 KB RAM).

JLink info:
------------
DLL: V4.62 , compiled Jan 25 2013 15:19:47
Firmware: J-Link ARM V8 compiled Nov 28 2014 13:44:46
Hardware: V8.00
Feature(s) : RDI,FlashDL,FlashBP,JFlash,GDB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请问各位朋友这是什么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