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分压式电阻测量设计与制作(单片机源代码+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1-12):
本设计分为三个简单模块,ad 、单片机最小系统,及显示器。程序及仿真可以下载附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proteus仿真

proteus仿真

引脚连接及建议:
CLOCK--------P3.0
START---------P3.3
EOC ----------P3.7
OE ------------P3.6
单片机为AT89C51
Ad为ADC0809或者0808
其区别为0809的out1-out8对应单片机的p1.0-p1.7
        0808d的out1-out8对应单片机的p1.7-p1.0
显示器为lcd1602
由于仿真原件库的问题,仿真使用的0808,显示器使用的LM016L。
实物使用的0809及1602

关于如何用keil创建工程和生成hex文件,以及proteus如何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百度有详细步骤。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float unsigned float
uchar code table[]="THE RES:";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sbit OE=P3^6;
sbit EOC=P3^7;
sbit CLOCK=P3^0;
sbit ST=P3^3;
unsigned char dat[]="00.000k";
unsigned int tmp;
float mo;
unsigned char adc;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延时2ms
{
    uint x,y;
    for (x=z;x>0;x--)
    for (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写命令
{
    lcdrw=0; //低电平为写
    lcdrs=0;//低电平为命令选择
    P0=com;
    delay(5) ;
        lcden=1;
        delay(5) ;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写数据
{
    lcdrw=0;//低电平为写
    lcdrs=1;//高电平为数据选择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初始化
{
    lcdrw=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 16X2显示,5X7点阵/ /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e) ;// 设置为只显示字符,不显示动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初始化
        EA=1;
        ET0=1;
        TMOD=0x02;
        TL0=206;
        TL0=206;
        TR0=1;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
                OE=1;
                adc=P1;
                tmp=(255000/adc)-1000;
                tmp=10*tmp;
                dat[0]=tmp/100000       +'0';
                dat[1]=tmp/10000%10                +'0';
                dat[3]=tmp/1000%10            +'0';
                dat[4]=tmp/100%10                +'0';
                dat[5]=tmp/10%10                +'0';
        write_com (0x80) ;//从液晶第一行第列开始写数据
        for (num=0; num<9; num++)
    {
            write_data(table[num]) ;
        delay(5) ;
    }
    write_com(0x80+0x40) ;//从液晶第二行第一列开始写数据
        for (num=0;num<7;num++)
    {
            write_data(dat[num]) ;
        delay(5);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CLOCK=~CLOCK;
}

网友A:
proteus没有源文件啊

网友A:
仿真没有工程文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工程文件啊

hex文件需要自己下到单片机里。
双击仿真的单片机,在中间有个黄色文件夹,点开,然后加入程序文件夹的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没有工程文件啊

hex文件需要自己下到单片机里

网友B(2019-07-13):
量程怎么改呢

网友C(2019-12-13):
抽空研究研究

网友D(2020-07-18):
我把R1和R2的阻值都改成了100Ω,但是LCD显示的测量值还是1.00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