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的EEPROM莫名丢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9-01-12):
为什么STM8在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现某个地址的EEPROM被莫名其妙改掉了

网友A:
应该不是地址被改了,是写的时候没写进去!以前整过几次,后来网上看了一下,写的过程中最好不要开中断,这样容易丢掉写的数据,后来就不用中断试了一下,OK了!

网友B:
恩,我也遇到过,如果频繁读写的地址改变,要考虑一下 上电 掉电瞬间的问题,还有就是中断,写入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