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EPROM 无法保存数据问题

楼主(2019-01-12):
arduino 写入数据,断掉重启后,不能保存当前数据,是什么情况,还是我的代码有问题?
#include <EEPROM.h>
int D2_ON=A1;
int D1_OFF=A0;
int OUT=5;
int addr=0;
int state;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while(!Serial);
pinMode(D2_ON,INPUT);
pinMode(D1_OFF,INPUT);
pinMode(OUT,OUTPUT);

}

void loop() {
  int i=0;
  int value_ON=digitalRead(D2_ON);
  int value_OFF=digitalRead(D1_OFF);
  if((value_ON==1)||(value_OFF==1)){
    if(value_ON==1){
      state=1;
    }else if(value_OFF==1){
      state=0;
    }
  }

   /*EEPROM.update(i, state);
  if( EEPROM.read(addr)!= state ){
      EEPROM.write(addr, state);
    }*/
    EEPROM.write(addr, state);
    int result= EEPROM.read(i);
    if(result==1){
      digitalWrite(OUT,HIGH);
    }
    if(result==0){
      digitalWrite(OUT,LOW);
    }

    Serial.print(i);

    Serial.print("\n");

    Serial.print("result:");

    Serial.print(result);

    Serial.print("\n");
    delay(10);

}

网友A(2020-12-24):
arduino EEPROM 数据保存方法:
每次写入数据后需要执行 EEPROM.commit(); 函数,才会真正的将数据保存到内部Flash存储中,掉电后不会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