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热水器程序 1602第二行不显示?

楼主(2019-01-12):
温度传感器控制LCD1602显示温度,第二行不显示,仿真时调节温度传感器,代码LCD上显示当前温度应该如何写,感谢各位大佬了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LCD管脚声明
sbit LCDRS = P1^1;
sbit LCDEN= P1^2;
//初始画时显示的内容
uchar code Init1[]="Tp:00.0 C Ti:000";
uchar code Init2[]=" Up:00  Down:00 ";
/**************************************************************************************************
*******************************液晶的基本操作程序**************************************************
**************************************************************************************************/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LCDdelay(5);
  LCDEN=1;
  LCDdelay(5);
  LCDEN=0;
}
/**************************************************************************************************
*****************************1602初始化程序********************************************************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01);//清屏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8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i]);
  }
  write_com(0x80+0x40);//设置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i]);
  }
}
/**************************************************************************************************
******************************************显示时间温度数据程序*************************************
**************************************************************************************************/
void Display_1602(uint aa,uchar dss,uchar sxx,uchar xxx)
{
//温度显示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aa/100);
write_data('0'+aa/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aa%10);
write_data(0xdf);
    //定时显示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s/100);
write_data('0'+dss/10%10);
write_data('0'+dss%10);
    //上限显示
write_com(0x80+40+4);
write_data('0'+sxx/10%10);
write_data('0'+sxx%10);
    //下限显示
write_com(0x80+40+13);
write_data('0'+xxx/10%10);
write_data('0'+xxx%10);

}
/**************************************************************************************************
*********************************************字符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_wd()
{
//温度显示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S');
write_data('e');
write_data('t');
write_data(' ');
write_data('s');
write_data('t');
write_data('a');
write_data('t');
write_data('e');
}

网友A:
又不传图又不上完整代码,按理说
//定时显示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s/100);
write_data('0'+dss/10%10);
write_data('0'+dss%10);
    //上限显示
write_com(0x80+40+4);
write_data('0'+sxx/10%10);
write_data('0'+sxx%10);
    //下限显示
write_com(0x80+40+13);
write_data('0'+xxx/10%10);
write_data('0'+xxx%10);
这样显示的!谁知道你后面怎么写的没有的。看个病连病人都不知道在哪儿,谁能知道他犯的什么病。

网友B:
程序启动的代码不对,我记得是加18

网友C:
1.初始化显示程序没有错,第二行不显示可能是由于不查忙,延时过短造成不稳定,延时改1ms就正常显示了。
2.把需要更新显示的数据分解后保存在缓存数组中,按LCD相应位置变换为字符更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启动的代码不对,我记得是加18

是温度显示那个加18吗,现在温度显示了,到十五就自动回零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初始化显示程序没有错,第二行不显示可能是由于不查忙,延时过短造成不稳定,延时改1ms就正常显示了。
2 ...

温度循环显示是什么原因?

网友D:
第二行不显示可能是由于不查忙,延时过短造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