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循迹智能车程序烧进去电机不动,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9-01-12):
三路红外检测,从左到右接p10,p11,p12
四驱左上电机驱动 in1,in2接p00p01,左下电机驱动in3,in4接p02p03
右上第二个驱动in3,in4,接p04p05,右下驱动in1,in2 接p06p07
需要延黑线循迹,有2个驱动,最好可以有整套程序
目前程序烧进去电机不动,该如何处理

网友A:
这货得按软硬件分开去检查,用排除法来确定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得按软硬件分开去检查,用排除法来确定故障点。

程序下午运行可以动轮子,晚上就不行了,电机单独检查可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