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电智能车程序

楼主(2019-01-12):
此程序为光电智能车程序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2^4;
sbit S2=P2^5;
sbit S3=P2^6;
sbit S4=P2^7;

                       //电机pwm输入接口为P1^3和P1^4  可通过控制2和5控制电机停转

//sbit P13=P1^3;
//sbit P14=P1^4;
//sbit IN1=P1^2;
//sbit IN2=P1^5;
sbit pwm=P3^5;

#define        k10 0xe5
#define        k20 0xcc
#define        k30 0xb3
#define        k35 0xa6
#define        k40 0x99
#define        k45 0x8c
#define        k50 0x80
#define        k55 0x73
#define        k60 0x66
#define        k65 0x59
#define        k70 0x4d
#define        k75 0x40
#define        k80 0x33
#define        k85 0x26
#define        k90 0x1a
#define        k95 0x0d
#define        k00 0x00  //控制电机转速的几个中断pwm波的占空比
                                   //控制电机转速的几个中断pwm波的占空比

#define        mh00 0xf8                                  //中间角度初值        //打直第一次出现吧
#define        ml00 0xee                                  //  1810*1.09=1.9729                 10

#define        zh01 0xf8        //高位

#define        zl20 0x26        //低位               //2010*1.09=2.1708                 9
#define        zl19 0x30   //低位                     //2000*1.09=2.18                9
#define        zl18 0x3a        //低位                                //1990*1.09=2.1691             9
#define        zl17 0x44        //低位                                //1980*1.09=2.1582             9
#define        zl16 0x4e        //低位                                //1970*1.09=2.1473                 9
#define        zl15 0x58        //低位                                //1960*1.09=2.1364       9
#define        zl14 0x62        //低位                                //1950*1.09=2.1255             9
#define        zl13 0x6c        //低位                                //1940*1.09=2.1146                 9
#define        zl12 0x76        //低位                           // 1930*1.09=2.1037                 9
#define        zl11 0x80        //低位                              // 1920*1.09=2.0928                 10
#define        zl10 0x8a        //低位                          // 1910*1.09=2.0819                  10
#define        zl09 0x94        //低位                                        // 1900*1.09=2.071         10
#define        zl08 0x9e        //低位                          //  1890*1.09=2.0601                 10
#define        zl07 0xa8        //低位                          //  1880*1.09=2.0492                 10
#define        zl06 0xb2        //低位                          //  1870*1.09=2.0383                 10
#define        zl05 0xbc        //低位                          //  1860*1.09=2.0274                 10
#define        zl04 0xc6        //低位                          //  1850*1.09=2.0165                 10
#define        zl03 0xd0        //低位                          //1840*1.09=2.0056                  10
#define        zl02 0xda   //低位            //  1820*1.09=1.9838                 10         //左转角度

#define        yh00 0xf8           //高位

#define        yl01 0xf8         //低位                            // 1800*1.09=1.962                 10

#define        yh01 0xf9           //高位

#define        yl02 0x02        //低位                            // 1790*1.09=1.9511         10
#define        yl03 0x0c        //低位                                           // 1780*1.09=1.9402                 10
#define        yl04 0x16        //低位                                          // 1770*1.09=1.9293                        10
#define        yl05 0x20        //低位                                         // 1760*1.09=1.9184                         10
#define        yl06 0x2a        //低位                                    // 1750*1.09=1.9075                         10
#define        yl07 0x34        //低位                                   // 1740*1.09= 1.8966                         10
#define        yl08 0x3e        //低位                                  // 1730*1.09=1.8857                           10
#define        yl09 0x48        //低位                                  // 1720*1.09=        1.8748              10
#define        yl10 0x52        //低位                                  // 1710*1.09=1.8639               10
#define        yl11 0x5c        //低位                             // 1700*1.09=1.853                                 10
#define        yl12 0x66        //低位                              // 1690*1.09=1.8421                                 10
#define        yl13 0x70        //低位                                  //1680*1.09=1.8321                                 10
#define        yl14 0x7a        //低位                                  // 1670*1.09=1.8203                                 11
#define        yl15 0x84        //低位                                  // 1660*1.09=1.8094                                 11
#define        yl16 0x8e        //低位                                  // 1650*1.09=1.7985                                 11
#define        yl17 0x98        //低位                                  // 1640*1.09=1.7876                                 11
#define        yl18 0xa2        //低位                                  // 1630*1.09=1.7767                                 11
#define        yl19 0xac        //低位                                  // 1620*1.09=1.7658                                 11
#define        yl20 0xb6        //低位                                  // 1610*1.09=1.7549                                 11
#define        yl21 0xc0        //低位                         // 1600*1.09= 1.7440                11          //右转角度

uchar h, l;
uchar count2=14, count=0;
uchar loadz,loady, dz,dy,d0,d1,d2,d3,d4,d5,d6,d7,d8,d9;

void pwm_init();

void Time_Init();
void motor();
void delay(uint z);

//*********主函数*****************/
void main ()
{

            d2=k45;d3=k50;d5=k60;d7=k70;

         P14=0;
         delay(10000);
     delay(10000);
         delay(10000);
        Time_Init();
        pwm_init()        ;
                                    //延时发车
         P0=0xff;
         P2=0xfa;
         h=0xfa;
     l=0xe7;

        dz=dy=d7;                //        dz<dy  左转
while(1)                                                                                                    //dy大表示右边轮子转的快
          {                                                                                                    //左边轮子接P0^3                                                                                                    //右边轮子接P0^4
                        if(P0==0x80) {h=0xfa;l=0x1F; count2=13;dz=d2;dy=d5; }
                                  //if(P0==0xc0) {h=0xfa;l=0x4d;count2=13;dy=d5;dz=d8;}
                               if(P0==0x40) {h=0xfa;l=0x7D;count2=13;dy=d3;dz=d5;}
                                        //if(P0==0x60) {h=0xfa;l=0x7f;count2=13;dy=d5;dz=d7;}
                                         if(P0==0x20) {h=0xfa;l=0xBD;count2=14;dy=d3;dz=d5;}
                                          //if(P0==0x30) {h=0xfa;l=0xb1a;count2=14;dy=d6;dz=d7;}
                                           if(P0==0x10) {h=0xfa;l=0xD2;count2=14;dy=d7;dz=d7;}
                       // if(P0==0x00||0xff) {h=0xfa;l=0xfc;count2=14;dz=d8;dy=d8;}                    //4度 l改变19
                                       if(P0==0x08) {h=0xfA;l=0xFC;count2=15;dy=d7;dz=d7;}
                                             //if(P0==0x0c) {h=0xfb;l=0x47;count2=15;dy=d7;dz=d6;}                //15
                                     if(P0==0x04) {h=0xfb;l=0x11;count2=15;dy=d5;dz=d3;}
                                    //if(P0==0x06) {h=0xfb;l=0x79;count2=15;dy=d7;dz=d5;} //50                                左转
                               if(P0==0x02) {h=0xfb;l=0x51;count2=16;dy=d5;dz=d3;}
                          //if(P0==0x03) {h=0xfb;l=0xab;count2=16;dy=d8;dz=d5;}                 /39
                             if(P0==0x01) {h=0xfb;l=0xAF;count2=16;dy=d5;dz=d2;}
                                motor();
          }
}
/**************定时器初始化数据**********************/

void Time_Init()
{
        TMOD = 0x01 ;        //定时器0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 = h;
        TL0 = l;
        EA=1;
        ET0=1;
        TR0 = 1;
}

/***************pwm初始化***********************************

/************************************************************/
void pwm_init()
{
        CCON=0;                                                    // CR=0;开始不计时,可以省略
        CMOD=0X00;                                                //频率选择,选系统时钟/12为PWM输出频率
    CH=0;                                                                        //
        CL=0;                                                    //PCA计数器的计数值
        CCAP0H=k00;                                    //初始PWM占空比100%
        CCAP0L=k00;                                    //初始PWM占空比100%
        CCAP1H=k00;                                    //初始PWM占空比100%
        CCAP1L=k00;                                    //初始PWM占空比100%

    PCA_PWM0=0X00;                                                        //控制占空比的第九位为0
        PCA_PWM1=0X00;
        CCAPM0=0X42;                                        //工作方式选择,选择为PWM输出工作方式
        CCAPM1=0X42;                                        //工作方式选择,选择为PWM输出工作方式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void motor()
{
        CCAP0H=dz;                                        //CCAP0L CCAP0H是捕捉/ 比较寄存器, 代表的是调节占空比,CCAP0L= CCAP0H=0x80,占空比输出为50% 。
        CCAP0L=dz;                                        //PWM设置占空比
        CCAP1H=dy;
        CCAP1L=dy;                                        //PWM设置占空比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Z 毫秒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定时中断1输出pwm波****************************/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TH0=h;
        TL0=l;

        if(count < 1)
                pwm = 1;
        else
                pwm = 0;

        count++;

        if(count >= count2)
                count = 0;

}

智能车·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