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温度在LCD1602循环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12):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elay_DS18B20(8);
  DQ = 0;
  Delay_DS18B20(8);
  DQ = 1;
  Delay_DS18B20(14);
  x = DQ;
  Delay_DS18B20(20);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dat>>=1;
    DQ = 1;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1;
    DQ = dat&0x10;
    Delay_DS18B20(5);
    DQ = 0;
    dat>>=1;
  }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44);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E);
  a=ReadOneChar();
  b=ReadOneChar();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5;
  return(t);
}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1[i]);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16;i++)
  {
  write_data(Init2[i]);
  }
}

void Display_1602(uint c,uchar ds,uchar sx,uchar xx)
{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c/100);
write_data('0'+c/10%10);
write_data('.');
write_data('0'+c%10);
write_data(0xdf);

write_com(0x80+13);
write_data('0'+ds/100);
write_data('0'+ds/10%10);
write_data('0'+ds%10);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0'+sx/10%10);
write_data('0'+sx%10);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0'+xx/10%10);
write_data('0'+xx%10);

}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w=c/10;
if(w<0){w=0;}
if(w>99){w=99;}
}
void main()
{
Init1602();
EA=1;
IT1=1;
EX1=1;
ET1=1;
TMOD=0x01;
TL1=0x3c;
TH1=0xb0;
TH0=0;
TL0=0;
TR0=0;
check_wendu();
delay(1000);
while(1)
{
  check_wendu();
   Display_1602(c,ds,sx,xx);
}
}

截取的部分代码,是不是这部分代码导致的原因

网友A:
您这个问题给的信息不全,估计是没人能回答得了的,先转移到冷门区了,自行点击编辑按钮补充一下吧,审核员会帮你重新转到热门问答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