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控制流水灯实验说明书 面包板搭建电路

楼主(2019-01-12):
实验中断显示控制

  • 项目功能

单片机控制led灯亮和灭,led灯初始状态从左到右两个灯间隔一个灯循环亮灭,然后从右到左循环亮灭,,当按下按键,led灯全亮,然后全灭。然后再恢复循环。

二、实验过程

(一)实验项目的方案分析

1.设计原理

STC12C5A60S2单片机内部包括微处理器、存储器(存放程序指令或数据的ROM、RAM等)、输入/输出口(I/O口)及其他功能部件如定时/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它们通过地址总线、数据总线和控制总线连接起来。

本实验充分利用了8051芯片的I/O引脚。系统已采用STC12C5A60S2系列单片机为中心器件来设计数码管显示系统,实现数码管循环显示。

2.器件配置清单

表1器件配置表

名称

型号

数值

数量

面包板

MB-102

165*55*10(mm)

1

单片机

Stc12c5a60s2

1

按键

直插式

1

公对母连接线

40P彩色杜邦线

21cm

1

公对公连接线

1

Led

直插式

5mm

1

(二)实验项目的硬件电路设计

    通过Proteus仿真电路软件搭建电路,电路图如图所示。

图1硬件设计图

(三)实验项目的程序设计

1、C51程序编写

2、keil软件调试截图

   通过Keil软件进行C51控制程序的编写,通过不断调试修改,最终的调试好的Keil

程序截图如图2所示。

图2调试无措的Keil程序

(四)实验项目的虚拟仿真

打开Keil C软件将上面程序输入,调试无误后编译输出".hex"文件,打开Proteus软件,将之前编译好的".hex"文件加入到芯片中,开始运行仿真。

(五)实验项目的实际验证电路及验证结果

    将单片机C51程序编译无误后,生成HEX文件,通过STC-ISP下载到单片机中,下载的软件界面如图4所示,搭建的实际电路如图5所示。

图4下载HEX文件到单片机

图5面包板搭建的实际电路

以下为实际效果的截图:

总结:

感觉中断程序比前两个程序流水灯以及数码管显示要难一些,写程序过程中遇到当按下按键,led亮7个,有一个没亮,检查发现是写错了。改正后又有一些其他问题,在经过反复改正后,终于完成了。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ED P0
sbit key=P3^2;
uint i;
void delay_1ms(uint t)
{
  uint i;
  while(t--)
  for(i=0;i<120;i++);
}
main()
{
EA=1;
EX0=1;
IT0=1;
while(1)
{
  LED=0xfa;
  for(i=0;i<5;i++)
  {
  delay_1ms(1000);
  LED=(LED<<1)|0x01;
  }
  for(i=0;i<5;i++)
  {
  delay_1ms(1000);
  LED=(LED>>1)|0x80;
  }
}
}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P1=0X00;
delay_1ms(1000);
  P1=0X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