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116随机存取存储器编程和单片机89C2051编程有何不同?

楼主:
      HM6116控制八路输出LED。输入程序是每一个地址输入八位二进制的代码(0和1)后固定但数据,换新的地址再输入8位二进制代码,,,如此在每一个地址继续输入不同代码,在时钟脉冲的驱动下输出端就会按原来不同地址输入的代码去控制八路LED的状态。89C2051是怎样按输入的程序代码去控制输出端的呢?

网友A(2019-01-12):
HM6116这么老的芯片还有,查了一下是个2K*8位的高速静态CMOS随机存取存储器,谈不上编程吧,存储数据而已,单片机是有一整套的存储和执行机构的比这个复杂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M6116这么老的芯片还有,查了一下是个2K*8位的高速静态CMOS随机存取存储器,谈不上编程吧,存储数据而已,单片 ...

按一定的程序输入数据,再按一定的顺序输出不可以理解为编程吗?

网友C(2024-10-07):
HM6116是ram ,掉电就什么都没有了. 手工写入费时费力还容易错. 还不如用28256这种eeprom替代.
89C2051是单片机, 需要用编程器来写入程序代码, 掉电程序内容依旧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