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57步进电机?型号DQ-57HB76B

楼主(2019-01-13):
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57步进电机,我是小白,求教各位大神。型号是:DQ-57HB76B

网友A:
二相四线电机,用一个L298N作驱动,看你需要什么精度,确定四拍制还是八拍制,然后按步序表编写程序,就IO口赋值,delay延时,然后一直循环就行,其他操作可能得用到中断。或者网上下也行,51的步进驱动程序应该有很多

网友B:
L298N作驱动

楼主:
请问L298N是什么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相四线电机,用一个L298N作驱动,看你需要什么精度,确定四拍制还是八拍制,然后按步序表编写程序,就IO ...

请问这四条线要接哪里啊?需要买独立的电源吗?

网友C(2019-09-07):
楼主好,请问DQ系列的步进电机是哪家工厂生产的?谢谢!!

网友D(2021-09-16):
这个步进电机要配合步进驱动器使用,单片机只要有51的最小系统就够用了,程序可以在论坛找一下,也可以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