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4v的电压和5A以下的电流怎样能转换成STM32 io接受耐压耐流范围内呢

楼主(2019-01-13):
大哥们求助,买了一个遥控器他的接收端输出的是3-7.4的电压。5A以下的电流。不想直接驱动,想转换成信号给stm32在用好点的驱动控制。问一下有没有好的办法转换成信号。真心感谢

网友A:
PWM咯,stm32自带有PWM,外围电路坛子里面有很多,用一个51的PWM也行,后面就是你的程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咯,stm32自带有PWM,外围电路坛子里面有很多,用一个51的PWM也行,后面就是你的程式了!

啥?为啥扯到程序上了。。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意思说的不够明白了!是要程序就整程序,要电源就说电源,还是要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的意思说的不够明白了!是要程序就整程序,要电源就说电源,还是要信号处理

请假一下,电路问题,3-7.4电压5a电流的信号怎样通过硬件转换成32io耐受的高低电平信号

网友B:
都是大佬呀

网友C:
最笨办法是经过光藕后送入STM32

网友D:
好多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笨办法是经过光藕后送入STM32

大哥光偶是啥

网友E:
“买了一个遥控器他的接收端输出的是3-7.4的电压。5A以下的电流。不想直接驱动,想转换成信号给stm32在用好点的驱动控制”,这段文字能否再描述得清楚点,到底是需要什么?又是电压,又是电流,又是电平,又是信号,又是程序控制,太多的信息不对称,弄不清题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