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步进电机的程序思路,只要四个单片机io脚

楼主(2019-01-13):
步进电机的控制只要四个io脚,但程序往往会把另外四个没用的io脚置1,这样就无法使用另外的io,就大神给个思路或例子写一个只用4脚控制,另外四脚闲置可用的程序

网友A:
基本上不管什么单片机都可以位控单个引脚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这里不知道你用什么单片机,无法针对性说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