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无线模块可以实现一对多的数据发送和接收?求大神讲解

楼主(2019-01-13):
用什么无线模块可以实现一对多的数据发送和接收?求大神讲解

网友A:
wifi串口模块就能用的,如ESP8266

网友B:
无线模块就跟串口485一样只是个传输工具,要一对多就得有协议,比如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串口模块就能用的,如ESP8266

老哥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具体不太懂这方面的设置

网友C:
wifi串口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有这方面的资料不?具体不太懂这方面的设置

自己去下载:http://pan.baidu.com/s/1qWI6KKs

网友D:
你可以搜索一下315MHz 或者433MHz 无线收发模块!或者PT2262、Pt2272、eV1527,这些都是低成本的方案,被大量应用到社会各行各业,比如,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的防盗报警器、无线遥控开关、车库道闸!
我比较精通这块儿,可以详细探讨!

网友E:
先搞清通讯协议是咋回事,一切都好办。什么315、433、wifi。。。。。。

网友F:
看用在什么场合,可以看看TI的CC1101,433M,距离也比较远,一对多挺好用

网友G:
2.4G无线传输模块具备这种功能,串口通信,方便操作,能够一对多,也能够多对多

网友H:
只要是透传无线模块均可以达到一对多的数据发送和接收。

网友I:
nrf24l01

网友J:
一对多还要同时能接和发,这相当于组网了,可以去淘宝搜一搜全双工的无线模块

网友K:
蓝牙同wifi模块有这样的功能,其他什么315M,433,PT2262、Pt2272这些都是传操作指令,完全不是一回事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A:
wifi串口模块就能用的,如ESP8266

新人看的不是很懂ESP8266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