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dc0809和51单片机检测电源电压并显示(4位数码管)

楼主(2019-01-13):
//程序头函数
#include <reg52.h>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_ADC0809 P1

//ADC0809
sbit ST=P3^2;
sbit EOC=P3^3;
sbit OE=P3^1;

sbit DIAN = P0^5;                        //小数点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is[3];       //显示数值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int temp=0;
unsigned int dat=0;
/*******************************共阴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7,0xDF,0xD7,0x5e/*字母U*/};        //gc.debfa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
//ADC0809读取信息
uchar ADC0809()
{
        uchar temp_=0x00;
        //初始化高阻太
        OE=0;
        //转化初始化
        ST=0;
        //开始转换
        ST=1;
        ST=0;
        //外部中断等待AD转换结束
        while(EOC==0)
        //读取转换的AD值
        OE=1;
        temp_=Data_ADC0809;
        OE=0;
        return temp_;
}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1;j++);
}
//=====================================================================================
//=====================================================================================
//=====================================================================================

/****************************************************************************
函数功能:将0-255级换算成0.00-5.00的电压数值
入口参数:i
出口参数:
****************************************************************************/
void convdata(unsigned char dat1)
{
        unsigned int Vo;
        Vo=dat1*1.96;
    dis[0] = Vo/100;       //十位
    dis[1] = Vo%100/10;      //个位
    dis[2] = Vo%100%10;     //小数点后第1位
}
/****************************************************************************
函数功能: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display(void)
{
    P0=~tab[dis[0]];
    P2=0xfe;                  //11011111
        DIAN=0;
    delay(1);
    P2=0xff;

    P0=~tab[dis[1]];
    P2=0xfb;                //10111111
    delay(1);
    P2=0xff;

    P0=~tab[dis[2]];
    P2=0xef;              //01111111
    delay(1);
    P2=0xff;

        P0=~tab[10];
    P2=0xbf;
    delay(1);
    P2=0xff;
}
/****************************************************************************
函数功能:主程序
入口参数:
出口参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0;
    while(1)       //主循环
    {
                for(p=0;p<20;p++)
                {
                        sum=sum+ADC0809();
                        display();
                }
//                dat=((sum/20)+dat)/2;
                dat=sum/20;
                convdata(dat);      //数据转换
                sum=0;
                display();      //显示数值
    }
}

网友A(2022-01-13):
问一下能不能测量交流电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