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2c887芯片怎么切换12小时制和24小时制?

楼主(2019-01-13):
有一个开关连接单片机控制切换,附件是源程序和仿真程序,各位大神求支招
下面是我写的代码,可是时间没啥变化啊
        if(k4==0)
        {
                Time_W(0x0b,0x24);
                //tab_num3[5]=Sec%10+128;
        }
        else if(k4==1)
        {
                        Time_W(0x0b,0x26);
                        //tab_num2[5]=Wek;
        }

网友A:
12877有14个用户字节,寄存器B里面(地址11)可以设置12/24小时制。

网友B:
按下K4,0b=0x24;
松开K4,0b=0x26;
这样写程序是无法修改0b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