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遥控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13):
红外遥控直流电机调速系统的设计 杜鹏 2015214213

单片机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6;   //LCD引脚
sbit RW=P2^5;
sbit EN=P2^7;
sbit IRIN=P3^2;  //红外接口
sbit PWM_Out=P1^0;  //PWM输出引脚

uchar tab[]={"IR-CODE:00H"};
unsigned char IrValue[6];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PWM_Cnt,PWM_Duty; //PWM_cnt : PWM周期变量 0~10; PWM_Duty: 占空比变量0~10
void System_Init();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void delayms(uint ms)
{
  uint i,j;
  for (i=ms;i>0;i--)
  for(j=0;j<124;j++);
}
void lcdwc(uchar com)//写入命令
{
        RS=0;  //选择写入命令
        RW=0;  //选择写入
        EN=0;  //使能清零
        P0=com; //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delayms(5);
        EN=1;  //写入时序
        delayms(5);
        EN=0;
        P0=com<<4;//发送低四位
        delayms(5);
        EN= 1;         //写入时序
        delayms(5);
        EN= 0;

}

void lcdwd(uchar dat)//写入数据
{
        RS=1; //选择写入数据
        RW=0; //选择写入
        EN=0; //使能清零
        P0=dat;//由于4位的接线是接到P0口的高四位,所以传送高四位不用改
        delayms(5);
        EN=1; //写入时序
        delayms(5);
        EN=0;
        P0=dat<< 4; //写入低四位
        delayms(5);
        EN=1; //写入时序
        delayms(5);
        EN=0;

}

void initlcd()
{
        lcdwc(0x32); //将8位总线转为4位总线
        lcdwc(0x28);//在四位线下的初始化
        delayms(5);
        lcdwc(0x0c);//00001100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lcdwc(0x06);//00000110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wc(0x01);//00000001 清屏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lcd();
        lcdwc(0x80);//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for(i=0;i<11;i++)
        {
     lcdwd(tab[i]);
        }

        System_Init();
        while(1)
        {

        }
}
void System_Init()
{
        TMOD |= 0X10;   //定时器1 16位计时模式

        TH1=(65536-1000)/256;   //定时1ms中断一次   生成100HZ 的PWM信号
        TL1=(65536-1000)%256;
        TR1=1;
        ET1=1;

        IT0=1;//下降沿触发
        EX0=1;//打开中断0允许
        EA=1;        //打开总中断

        IRIN=1;//初始化端口
}
/*******************************************************************************
* 函数名         : Delay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x)   //0.14ms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
        unsigned char j,k;
        unsigned int err;
        Time=0;
        Delay_Ms(70);

        if(IRIN==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IRIN==0)&&(err>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_Ms(1);
                        err--;
                }
                if(IRIN==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500;
                        while((IRIN==1)&&(err>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_Ms(1);
                                err--;
                        }
                        for(k=0;k<4;k++)                //共有4组数据
                        {
                                for(j=0;j<8;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60;
                                        while((IRIN==0)&&(err>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while (!IRIN)
                                        {
                                                Delay_Ms(1);
                                                err--;
                                        }
                                        err=500;
                                        while((IRIN==1)&&(err>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_Ms(1);//0.14ms
                                                Time++;
                                                err--;
                                                if(Time>30)
                                                {
                                                        EX0=1;
                                                        return;
                                                }
                                        }
                                        IrValue[k]>>=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Time>=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0x80;
                                        }
                                        Time=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rValue[4]=IrValue[2]>>4;                          //高位
                IrValue[5]=IrValue[2]&0x0f;                //低位
                if(IrValue[4]>9)
                {
                        lcdwc(0x80+8);//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d(0x37+IrValue[4]);
                }
                else
                {
                        lcdwc(0x80+8);//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d(0x30+IrValue[4]);
                }
                if(IrValue[5]>9)
                {
                        lcdwc(0x80+9);//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d(0x37+IrValue[5]);
                }
                else
                {
                        lcdwc(0x80+9);//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lcdwd(0x30+IrValue[5]);
                }
                if(IrValue[2]==0x0C)
                {
                        if(PWM_Duty<10)
                                PWM_Duty+=1;
                }
                if(IrValue[2]==0x18)
                {
                        if(PWM_Duty>0)
                                PWM_Duty-=1;
                }
           if(IrValue[2]==0x5E)
                {
          PWM_Duty=5;
                }

                if(IrValue[2]!=~IrValue[3])
                {
                        return;
                }
        }
}
void T1_service()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函数
{
        TH1=(65536-1000)/256;
        TL1=(65536-1000)%256;
        /*----------------------------------------------
                PWM控制脉宽:   cnt变量会在  0~~~~~~~~~~10 之间循环
                                                                                                   ^
                                                                                                   |
                                                                                                   PWM_Duty

                PWM_Duty取0~10中的值会得到不同占空比的PWM波;
                当cnt<PWM_Duty时 IO口输出高定平,否则为低电平。
       ----------------------------------------------*/
        PWM_Cnt++;    //PWM 变量计数
        if(PWM_Cnt>=10) //计数变量限制范围在0~10
                PWM_Cnt=0;

        if(PWM_Cnt<PWM_Duty)   //控制PWM引脚电平变化
                PWM_Out=1;
        else
        PWM_Out=0;
        }

网友A(2019-06-27):
那个按键控制呀 连接好无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