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DHT11温湿度检测(注释详细)oled显示程序

楼主(2019-01-13):
我这里加了oled用来显示温湿度,采用STC15,dht11模块,有兴趣可以玩下
#include<STC15.H>
#include "intrins.h"//用于提供_nop_();函数
#include "OLED_Contrul_Hygrothermograph.c"//OLED控制函数

sbit YLED=P3^1;
sbit RLED=P3^0;
sbit DHT=P3^5;//DHT11模块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3]={1,1,1};//前两位为整数部分,后一位为小数部分
unsigned int Humidity[2]={1,1};//传回的湿度数据只有整数部分

unsigned char Data_Receive[5];
/*##############################################################################################
设计名称:基于DHT11的温湿度计(Hygrothermograph)
设计者:清河

平台:STC15F104W
硬件部分
显示:采用OLED12864显示温度和湿度
测量,采用DHT11模块,模块信息如下:
ASATR
-----
NA:DHT11
OC:3.3-5.5V
U1:5-95%RH
U2:-20-60℃
U3:±5%RH±2℃
SN:A1712882A

为保证延时准确,晶振设置为12MHz

借用了http://www.51hei.com/bbs/dpj-38067-1.html上的部分程序,在此表示感谢
##############################################################################################*/

void Delay30u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87;
        while(--i);
}

void Delay20m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k;
        i=1;
        j=234;
        k=113;
        do
        {
                do
                {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1s()//@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j,k;
        i=46;
        j=153;
        k=245;
        do
        {
                do
                {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OLED_Display()//OLED显示驱动函数
{
        OLED_DataDisplay_T(56,4,Temperature);//在指定位置显示温度
        OLED_DataDisplay_H(56,6,Humidity);//在指定位置显示湿度
}

void DHT_Collect()//温度采集函数
{
        unsigned char i,j;//for循环变量
        unsigned char t;//超时判断
        unsigned char dat8=0;//一次读取的8位数据,需要读5次
        unsigned int CheckValue=0;//校验和

        DHT=0;//主机发起始信号
        Delay20ms();//主机拉低总线至少18ms
        DHT=1;//主机拉高总线20~40us
        Delay30us();

        t=8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低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t=25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高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t=25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低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for(j=0;j<5;j++)//5次读取
        {
                for(i=0;i<8;i++)//1次8个位
                {
        //等待50us开始时隙
                        t=150;//设置超时等待时间
                        while(!DHT&&t--);//等待DHT11拉高总线
                        if(t==0)//超时
                        {
                                DHT=1;
                        }
                        t=0;//记录时间清零
                        while(DHT&&++t);//等待并记录高电平持续时间
                        dat8<<=1;
                        if(t>30)//高电平持续时间较长(70us)
                        dat8+=1;//传输值为1
                }
                Data_Receive[j]=dat8;
        }

        Delay30us();//等待DHT11拉低50us
        Delay30us();
        DHT=1;

        for(i=0;i<4;i++)
        {
                CheckValue+=Data_Receive[i];//计算校验值
        }
        if((unsigned char)CheckValue==Data_Receive[4])//比对
        {
                Temperature[0]=Data_Receive[2]/10;
                Temperature[1]=Data_Receive[2]%10;
                Temperature[2]=Data_Receive[3]%10;
                Humidity[0]=Data_Receive[0]/10;
                Humidity[1]=Data_Receive[0]%10;
        }
}

void sys_init()//系统初始化函数
{
        YLED=1;
        RLED=1;
        OLED_Init(); //OLED初始化
        OLED_CLS();//清屏

        OLED_FormTitle(0,0);//显示标题文字Linyar Lab.
        OLED_FormName(0,2);//显示Hygrothermograph名称
        OLED_FormLine(0,3);//显示一条横线
        OLED_FormTemp(8,4);//显示温度文字
        OLED_FormHumi(16,6);//显示湿度文字
        OLED_AnyChar_16X16(96,4,TempChar);//在行4(每行高16像素),列96像素位置显示摄氏度℃字符
        OLED_AnyChar_8X16(88,6,HumiChar);//在行6(每行高16像素),列88像素位置显示百分号%字符
        OLED_AnyChar_8X16(72,4,PointChar);//在行4(每行高16像素),列72像素位置显示冒号:字符
}

void main()
{
        P3M0=0X00;
        P3M1=0X00;
        sys_init();

        while(1)
        {
                DHT_Collect();//DHT11数据采集
                YLED=1;RLED=0;//灯状态转换
                OLED_Display();//OLED显示函数
                RLED=1;YLED=0;//灯状态转换
                Delay1s();
                Delay1s();//注意:长时间的延时必须要有,不然会读出0
        }
}

温湿度检测

网友A:
谢谢楼主,正需要呢。

网友B(2019-02-20):
给楼主点赞!正在分析DHT11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点赞!正在分析DHT11的代码。

实验成功。

网友D(2019-04-03):
為什麼,我新建一個stc工程把你的代碼加進去沒有現象尼?

网友D:
大佬我問一下,為什麼你那個溫度的小數部分,他的j沒有賦值,卻能顯示出小數部分,為什麼?

网友E(2019-06-12):
想问一下楼主,我刚接触15单片机,编写完完整的程序之后,运行也没有错误,然后接线的时候就是按照程序写的把OLED(7脚的OLED)的SLK和SDA分别接了单片机的P31和P30口,VCC和GND接单片机的VCC和GND,dht11的第二个引脚接了单片机的P35口,VCC和GND接单片机的VCC和GND,接线应该没有错误吧,为什么OLED不能显示数据,但是感受到它在发烫,dht11也在发烫,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F(2019-09-21):
很棒的程序,尝试下。

网友G(2019-11-27):
可不可以加个电机控制我不会啊

网友H(2020-01-09):
用的是STC15W4K56S4芯片,烧录你的程序为什么会没有现象呢?

网友I(2020-02-13):
您好 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按照程序上面连接后  oled上面能显示 但是温湿度一直是0 没有变化 谢谢

网友J:
请问 我按照你的程序上面连接之后 温湿度一直显示为0 没有变化 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请问 我按照你的程序上面连接之后 温湿度一直显示为0 没有变化 怎么解决 谢谢

延时不够会不会 是用在51单片机还是15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延时不够会不会 是用在51单片机还是15

用在51单片机上,延时1-2s呀

网友J:
大佬 为什么我的oled上面的温湿度一直显示为0呢 而且无变化

网友L:
这个有空了试着做下

网友M:
我也要做这个远程温湿度检测

网友N(2020-03-25):
引用 网友H:
用的是STC15W4K56S4芯片,烧录你的程序为什么会没有现象呢?

师兄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O(2020-05-15):
引用 网友N:
师兄你好,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还是用示波器去看波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