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写的电机驱动机械锁单片机程序+限位+可升级无线和蓝牙红外线控制

楼主(2019-01-13):
TB@@@2.9元买个几个小电机锁,无任何电路驱动部分,金属减速箱力量很大,手弄不不停。只是一直没写程序直接3.6V电就能转,但是用来开锁没程序控制不行,一直转会打坏齿轮。。。。 就几根线就不画电路图了,L298直驱就行。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机锁单片程序///
#include<AT89x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重定义无符号整数类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重定义无符号字符类型
/******************* 驱动接线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0_0=1,P0_1=0;}    //正转
#define Left_moto_back    {P0_0=0,P0_1=1;}    //反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0_0=0,P0_1=0;}    //停转

sbit k1=P1^0;//正转按键
sbit k2=P1^1;//反转按键

sbit D1=P1^2;//正转限位1
sbit D2=P1^3;//反转限位2

bit kk=1;//正转标志位

bit kk2=1;//反转标志位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x,y;
         for(x=0;x<k;x++)
           for(y=0;y<2000;y++);
}
void keyscan()
{
if(k1==0)
{
kk=0;//正转标志位
        }

if(k2==0)
{
kk2=0;        //反转标志位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hile(1)
            {
                   keyscan();//按键

/////////////////////////正转开锁//////////////////////////////////////////
if(kk==0)
         {
  Left_moto_go;         //正转
        if(D1==1)//限位1
        {
        Left_moto_back;//正转、、回转一点松开限位
        }
        else
        {
        Left_moto_Stop

        kk=1;
        }
}
////////////////////////反转上锁//////////////////////////////////////////
if(kk2==0)
         {
  Left_moto_back;         //反转
        if(D2==1)//限位1
        {
        Left_moto_go;//正转、、回转一点松开限位
        }
        else
        {

                Left_moto_Stop
          kk2=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