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51开发板,自学单片机,写了一个蜂鸣器发声的程序,下载进去蜂鸣器不响。程....

楼主(2019-01-13):
#include<reg52.h>
sbit BUZZ =P1^6;
unsigned int code NoteFrequ[]={523,587,659,698,784,880,988,1047,1175,1319,1397,1568,1760,1976};
unsigned int code NoteReload[]={
   65536-(11059200/12)/(523*2),
  65536-(11059200/12)/(587*2),
  65536-(11059200/12)/(659*2),
  65536-(11059200/12)/(698*2),
  65536-(11059200/12)/(784*2),
  65536-(11059200/12)/(880*2),
  65536-(11059200/12)/(988*2),
  65536-(11059200/12)/(1047*2),
  65536-(11059200/12)/(1175*2),
  65536-(11059200/12)/(1319*2),
  65536-(11059200/12)/(1397*2),
  65536-(11059200/12)/(1568*2),
  65536-(11059200/12)/(1760*2),
  65536-(11059200/12)/(1976*2),
};
bit enable =1;
  bit tmrflag=0;
  unsigned char T0RH=0xFF;
unsigned char T0RL=0x00;
void PlayTwoTiger();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EA=1;
TMOD=0x01;
TH0=T0RH;
TL0=T0RL;
ET0=1;
TR0=1;

while(1)
{
  PlayTwoTiger();
  for(i=0;i<40000;i++);
}
}
void PlayTwoTiger()
{
unsigned char beat;
unsigned char note;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beatTime=0;
unsigned int soundTime=0;
unsigned char code  TwoTigerNote[]={
     1, 2, 3, 1,   1, 2, 3, 1,   3,4,5,  3,4,5,
     5,6,5,4,3,1,  5,6,5,4,3,1,  1,5,1,  1,5,1,
};
unsigned char code  TwoTigerBeat[]={4,  4 , 4  ,4,      4 , 4 , 4 , 4,     4,4,8,      4,4,8,
                                    3,1,3,1 ,4, 4,       3,1,3,1,4,4,     4,4,8,      4,4,8,
};
  for(beat=0;beat<sizeof(TwoTigerNote); )
{
while(!tmrflag);

{
beep=0;
delay(1);
beep=1;
delay(1);
}
tmrflag=0;
if(time==0)
{
   note = TwoTigerNote[beat] - 1;
  T0RH = NoteReload[note]>> 8;
  T0RL = NoteReload[note];
  beatTime = (TwoTigerBeat[beat] * NoteFrequ[note])>>2;

  soundTime = beatTime - (beatTime>>2);
  enable = 1;
  time++;
}
else
{
  if(time >=beatTime)
  {
   time =0;
   beat++;
  }
  else
  {
   time++;
   if(time==soundTime)
   {
    enable=0;
   }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T0RH;
TL0=T0RL;
tmrflag=1;
if(enable)
  BUZZ=~BUZZ;
else
  BUZZ=1;
}

楼主:
有懂的大神帮忙看下啊,谢谢。

网友A:
定时器那里貌似有问题,我建议新手干脆用STC下载器里的软件延时计算器算出来,我是这个学期才开的单片机课如果说错了请多包涵。

网友B:
给一个能发声音的程式你烧进去看看,看是外围电路没接好还是程式本声的问题,曼慢来,别急!

#include<reg52.h>
sbit SPK=P1^6;    //定义喇叭端口
unsigned char frq;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frq=0;
   for(i=0;i<60;i++)//播放1s左右一种频率
      {
      DelayMs(10);
          }
   frq=100;
   for(i=0;i<60;i++)//播放1s左右另外一种频率
      {
      DelayMs(10);
          }

         }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fe;                  //重新赋值
TL0=frq;         //低8位值在主程序中不断累加
SPK=!SPK;        //端口电平取反
}

网友C(2019-02-13):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那里貌似有问题,我建议新手干脆用STC下载器里的软件延时计算器算出来,我是这个学期才开的单片机课 ...

说出自己的想法这很好

网友D:
1.你首先确认开发板上是无源蜂鸣器,否则响了也不是你想要的音乐声。
2.你的程序不能通过编译,蜂鸣器端口定义名称与程序中指令不符,delay延时程序漏写。修改后经仿真可以发出音乐声。

#include<reg52.h>
sbit BUZZ =P1^6;
unsigned int code NoteFrequ[]={523,587,659,698,784,880,988,1047,1175,1319,1397,1568,1760,1976};
unsigned int code NoteReload[]={
   65536-(11059200/12)/(523*2),
  65536-(11059200/12)/(587*2),
  65536-(11059200/12)/(659*2),
  65536-(11059200/12)/(698*2),
  65536-(11059200/12)/(784*2),
  65536-(11059200/12)/(880*2),
  65536-(11059200/12)/(988*2),
  65536-(11059200/12)/(1047*2),
  65536-(11059200/12)/(1175*2),
  65536-(11059200/12)/(1319*2),
  65536-(11059200/12)/(1397*2),
  65536-(11059200/12)/(1568*2),
  65536-(11059200/12)/(1760*2),
  65536-(11059200/12)/(1976*2),
};
bit enable =1;
bit tmrflag=0;
unsigned char T0RH=0xFF;
unsigned char T0RL=0x00;

void PlayTwoTiger();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k;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EA=1;
        TMOD=0x01;
        TH0=T0RH;
        TL0=T0RL;
        ET0=1;
        TR0=1;
        while(1)
        {
                PlayTwoTiger();
                for(i=0;i<40000;i++);
        }
}
void PlayTwoTiger()
{
        unsigned char beat;
        unsigned char note;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beatTime=0;
        unsigned int soundTime=0;
        unsigned char code  TwoTigerNote[]={
        1, 2, 3, 1,   1, 2, 3, 1,   3,4,5,  3,4,5,
        5,6,5,4,3,1,  5,6,5,4,3,1,  1,5,1,  1,5,1,};
        unsigned char code  TwoTigerBeat[]={4,  4 , 4  ,4,      4 , 4 , 4 , 4,     4,4,8,      4,4,8,
        3,1,3,1 ,4, 4,       3,1,3,1,4,4,     4,4,8,      4,4,8,};
        for(beat=0;beat<sizeof(TwoTigerNote); )
        {
                while(!tmrflag);
                {
                        BUZZ=0;
                        delay(1);
                        BUZZ=1;
                        delay(1);
                }
                tmrflag=0;
                if(time==0)
                {
                        note = TwoTigerNote[beat] - 1;
                        T0RH = NoteReload[note]>> 8;
                        T0RL = NoteReload[note];
                        beatTime = (TwoTigerBeat[beat] * NoteFrequ[note])>>2;
                        soundTime = beatTime - (beatTime>>2);
                        enable = 1;
                        time++;
                }
                else
                {
                        if(time >=beatTime)
                        {
                                time =0;
                                beat++;
                        }
                        else
                        {
                                time++;
                                if(time==soundTime)
                                {
                                        enable=0;
                                }
                        }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T0RH;
        TL0=T0RL;
        tmrflag=1;
        if(enable)
          BUZZ=~BUZZ;
        else
          BUZZ=1;
}

网友E: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