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19-01-13):
两个74HC595共用了,6 个IO  口,简单的定时器 时钟,主要 是74HC595的控制。仿真:

单片机源码:(位定义在 源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date P0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H_0 (65536-count)/256
#define TL_0 (65536-count)%256

uchar diss[8];
uchar code distab[17]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uint sec=0,min=0,hour=0;

void delay(uint iii)
{
        while(iii--);
}
void _74hc595_dula(uchar dat)
{
        uchar i=0;
        sh_cp_dula=0;
        st_cp_dula=0;
        for(i=0;i<8;i++)
        {
                dula=dat>>7;
                dat=dat<<1;
                sh_cp_dula=1;
                _nop_();
                _nop_();
                sh_cp_dula=0;
        }
        st_cp_dula=1;
        _nop_();
        _nop_();
        st_cp_dula=0;
}

void _74hc595_wela(uchar dat)
{
        uchar i=0;
        sh_cp_wela=0;
        st_cp_wela=0;
        for(i=0;i<8;i++)
        {
                wela=dat>>7;
                dat=dat<<1;
                sh_cp_wela=1;
                _nop_();
                _nop_();
                sh_cp_wela=0;
        }
        st_cp_wela=1;
        _nop_();
        _nop_();
        st_cp_wela=0;
}

void display()
{
        uchar dat,i=0;
        for(dat=0xfe;dat!=0xff;dat=(dat<<1)|0x01)        //1011 1111
        {
                _74hc595_dula(distab[diss[i++]]);

                _74hc595_wela(dat);

                if(i==8)i=0;

                delay(100);
                _74hc595_dula(0x00);
                delay(100);

        }
}
void disss()
{
        diss[0]=hour/10;
        diss[1]=hour%10;
        diss[2]=16;
        diss[3]=min/10;
        diss[4]=min%10;
        diss[5]=16;
        diss[6]=sec/10;
        diss[7]=sec%10;
}
void timer0_init()
{
        TMOD=0x01;
        EA=1;ET0=1;TR0=1;
        TH0=TH_0;TL0=TL_0;
}
void main()
{
        timer0_init();
        while(1)
        {
                display();
                disss();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j;
        TH0=TH_0;TL0=TL_0;
        if(++j==20)
        {
                j=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源文件:

网友A(2019-05-18):
老哥你的图打不开啊,能不能发个完整的接线截图啊

网友A:
请问可以看一下两片74hc595驱动的八位数码馆proteus仿真图吗,你发的资料里面的图打不开

网友B(2019-12-26):
代码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