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无线防丢器程序设计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9-01-13):
同学的无线防丢器,利用2个52单片机+2个NRF24L01无线模块做的分从机主机,主机的板子上面有蜂鸣器,能够报警,从机放在防丢失的目标上

我的理解:
从机 开机后亮灯,初始化单片机电平,重复下面步骤
发送信息,发送成功则灯亮一下,发送超时则灯不亮
                Tx_Buf[0] = 0xa1;
                Tx_Buf[1] = 1;
                Tx_Buf[2] = 1;
                Transmit(Tx_Buf);
                led = 0;
                delay_1ms(100);
                sta=SPI_Read(READ_REG +  STATUS);
                if(TX_DS)         //当前STATUS状态  发送中断应使bit5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

还有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看不懂
主机  开机后亮灯,初始化单片机电平,接收模式,重复下面步骤:
接收到信号并核对,如果正确就亮灯,3秒内没有接到就报警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这段的意思不太清楚

还有就是主机接收到信号后是不是在三秒后才会再次开始接收信号

希望各位能够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下面是从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led   = P2^7;           //信号发射指示灯发光二极管定义

//****************************************IO端口定义***************************************
sbit CE   = P2^2;
sbit SCK  = P2^1;
sbit MISO = P2^0;
sbit CSN  = P2^3;
sbit MOSI = P2^4;
sbit IRQ  = P2^5;

//******************************************************************************************
u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11,0x05}; //本地地址
uchar code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3,0x10,0x00,0x05}; //接收地址
uchar idata Tx_Buf[TX_PLOAD_WIDTH]={0x01,0x02,0x03,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
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ee,0xff};//发送数据
uchar Rx_Buf[RX_PLOAD_WIDTH];//接收数据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延时函数********************************************************/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IO 口模拟SPI总线 代码************************************************/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MOSI=(byte&0x80);
                byte=(byte<<1);
                SCK=1;
                byte|=MISO;
                //led=MISO;Delay(150);
                SCK=0;
        }
        return(byte);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向寄存器REG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节
{
        uchar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Read (uchar  reg )
{
        uchar reg_val;
        CSN=0;
        SPI_RW(reg);
        reg_val=SPI_RW(0);
        CSN=1;
        return(reg_val);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写入和读取状态字节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然后写所有字节在缓冲区(* pBuf)
        SPI_RW(*pBuf++);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nRF24L01返回状态字节
}

/*******************************发*****送*****模*****式*****代*****码*************************************/
void T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FLUSH_TX,0x00);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tx地址来nRF24L01写道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RX_Addr0 tx adr一样为自动ack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SETUP_RETR, 0x1a); // 500us + 86us, 10 重发...1a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选择RF信道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CE=1;
        delay_1ms(100);
}

void Transmit(unsigned char * tx_buf)
{         //传输
        CE=0;   //StandBy I模式
        SPI_Write_Buf(WRITE_REG + RX_ADDR_P0,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 装载接收端地址
        SPI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OAD_WIDTH);     // 装载数据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e);      // IRQ收发完成中断响应,16位CRC,主发送
        CE=1;   //置高CE,激发数据发送
        delay_1ms(150);
}

/******************主程序**********************/
void main()
{
        led = 0;      //开机点亮一下红灯
        delay_1ms(2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while(1)
        {

                Tx_Buf[0] = 0xa1;
                Tx_Buf[1] = 1;
                Tx_Buf[2] = 1;
                Transmit(Tx_Buf);
                led = 0;
                delay_1ms(100);
                sta=SPI_Read(READ_REG +  STATUS);
                if(TX_DS)         //当前STATUS状态  发送中断应使bit5 = 1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
                if(MAX_RT)  //如果是发送超时
                {
                        SPI_RW_Reg(WRITE_REG + STATUS,sta);
                }
                led = 1;
                delay_1ms(800);

        }
}
下面是主机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beep=P2^6;
sbit led = P2^7;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IO端口定义***************************************
sbit CE   = P2^2;
sbit SCK  = P2^1;
sbit MISO = P2^0;
sbit CSN  = P2^3;
sbit MOSI = P2^4;
sbit IRQ  = P2^5;

//******************************************************************************************
uchar  bdata sta;   //状态标志
sbit RX_DR =sta^6;
sbit TX_DS =sta^5;
sbit MAX_RT =sta^4;
//*********************************************NRF24L01*************************************
#define TX_ADR_WIDTH    5    // 5 uints TX address width
#define RX_ADR_WIDTH    5    // 5 uints RX address width
#define T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define RX_PLOAD_WIDTH  32   // 32 uints TX payload
uchar code TX_ADDRESS[TX_ADR_WIDTH]= {0x34,0x43,0x00,0x10,0x05}; //本地地址
uchar code RX_ADDRESS[RX_ADR_WIDTH]= {0x34,0x41,0x10,0x10,0x05}; //接收地址
uchar Tx_Buf[TX_PLOAD_WIDTH]={0x01,0x02,0x03,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
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aa,0xbb,0x11,0x22,0x33,0xee,0xff};//发送数据
uchar Rx_Buf[RX_PLOAD_WIDTH];//接收数据
//***************************************NRF24L01寄存器指令*******************************************************
#define READ_REG        0x00   // 读寄存器指令
#define WRITE_REG       0x20  // 写寄存器指令
#define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define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define FLUSH_TX        0xE1  // 冲洗发送 FIFO指令
#define FLUSH_RX        0xE2   // 冲洗接收 FIFO指令
#define REUSE_TX_PL     0xE3   // 定义重复装载数据指令
#define NOP             0xFF   // 保留
//*************************************SPI(nRF24L01)寄存器地址****************************************************
#define CONFIG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define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define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define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define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define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define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define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define OBSERVE_TX      0x08  // 发送监测功能
#define CD              0x09  // 地址检测
#define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define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define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efine FIFO_STATUS     0x17  // FIFO栈入栈出状态寄存器设置

/************************************IO 口模拟SPI总线 代码************************************************/
uchar SPI_RW(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MOSI=(byte&0x80);
                byte=(byte<<1);
                SCK=1;
                byte|=MISO;
                //led=MISO;Delay(150);
                SCK=0;
        }
        return(byte);
}
uchar SPI_RW_Reg(uchar reg,uchar value) // 向寄存器REG写一个字节,同时返回状态字节
{
        uchar status;
        CSN=0;
        status=SPI_RW(reg);
        SPI_RW(value);
        CSN=1;
        return(status);
}
uchar SPI_Read (uchar  reg )
{
        uchar reg_val;
        CSN=0;
        SPI_RW(reg);
        reg_val=SPI_RW(0);
        CSN=1;
        return(reg_val);
}

uchar SPI_Write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bytes)
{
        uchar status,byte_ctr;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写入和读取状态字节
        for(byte_ctr=0; byte_ctr<bytes; byte_ctr++) // 然后写所有字节在缓冲区(* pBuf)
        SPI_RW(*pBuf++);
        CSN = 1;                 // Set CSN high again
        return(status);          // nRF24L01返回状态字节
}

/*******************************接*****收*****模*****式*****代*****码*************************************/
uchar SPI_Read_Buf(uchar reg, uchar *pBuf, uchar uchars)
{
        uchar status,i;                                                                   // 交易
        CSN = 0;                      // Set CSN low, init SPI tranaction
        status = SPI_RW(reg);         // 选择寄存器写入和读取的状态 uchar
        for(i=0;i<uchars;i++)
                pBuf[i] = SPI_RW(0);    //
        CSN = 1;
        return(status);                    // return nRF24L01 status uchar
}
/******************************************************************************************************/
/*函数: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功能:数据读取后放如rx_buf接收缓冲区中
/******************************************************************************************************/
unsigned char nRF24L01_RxPacket(unsigned char* rx_buf)
{
        unsigned char revale=0;
        sta=SPI_Read(STATUS); // 读取状态寄存其来判断数据接收状况
        if(RX_DR)             //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CE = 0;    //SPI使能
                SPI_Read_Buf(RD_RX_PLOAD,rx_buf,RX_PLOAD_WIDTH);// read receive payload from RX_FIFO buffer
                revale =1;   //读取数据完成标志
                //Delay(100);
        }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return revale;
}
/****************************************************************************************************/
/*函数:void RX_Mode(void)
/*功能:数据接收配置
/****************************************************************************************************/
void RX_Mode(void)
{
        CE=0;
        SPI_RW_Reg(FLUSH_RX,0x0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AA, 0x01);      // Enable Auto.Ack: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Enable Pipe0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CH, 40);        // Select RF channel 40
        SPI_RW_Reg(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SPI_RW_Reg(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TX_PWR:0dBm, Datarate:1Mbps, LNA:HCURR
        SPI_RW_Reg(WRITE_REG + CONFIG, 0x0F);
        CE=1;
        delay_1ms(130);
}

/******************主程序**********************/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value=8;
        led = 0;      //开机点亮一下红灯
        delay_1ms(200);
        P0 = P1 = P2 = P3 = 0xff;  //初始化单片机IO口为高电平
        R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
                        if(Rx_Buf[1] == 1)
                        {
                                led = 0 ;
                                value = 15;          //3秒
                        }
                }
                delay_1ms(200);
                led = 1 ;   //关闭接收指示灯
                if(value == 0)   //报警
                {
                        beep = ~beep;
                }
                else
                {
                        value --;   //减1
                        beep = 1;        //关闭报警
                }
        }
}

网友A:
你的代码不是有注释吗
SPI_RW_Reg(WRITE_REG+STATUS,sta);   //接收到数据后RX_DR,TX_DS,MAX_PT都置高为1,通过写1来清楚中断标志
if(nRF24L01_RxPacket(Rx_Buf)) 这个是判断是否接受完一帧数据,你看看这个函数的返回值就清楚了

网友B(2019-04-21):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