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12C887芯片时序图理解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1-13):
书上怎么说AS上升沿的时候把AD0-AD7上出现的地址信息锁存到DS12C887上。

而写程序的时候又为什么写的好像是下降沿的呢?并且看时序图好像也是下降沿把地址信息取走的。

麻烦哪位高手知道,哪里有问题,还是我对这个时序理解不对。望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A:
AS (Address Strobe Input) – A positive going address strobe pulse serves to demultiplex the bus. The
falling edge of AS/ALE causes the address to be latched within the DS12C887. The next rising edge that
occurs on the AS bus will clear the address regardless of whether  CS is asserted. Access commands
should be sent in pairs.

看看原版英文资料吧,那些漏洞百出的中文翻译会让你抓狂的

网友B:
哪里不对?上升沿锁存地址,然后读该地址的字节内容。读完以后清除地址信息(应该是置“高阻状态”),解除对地址总线的占用,以便其他程序使用地址总线。

网友A:
下降沿锁存地址,下一个上升沿清除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