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I控制STM32 wifi小车代码

楼主(2019-01-14):
对于ucos敢兴趣朋友,可以参考这例程,我这使用信号量,然后直接控制为wifi小车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pwm.h"
#include "track.h"
#include "includes.h"

//UCOSIII中以下优先级用户程序不能使用,ALIENTEK
//将这些优先级分配给了UCOSIII的5个系统内部任务
//优先级0:中断服务服务管理任务 OS_IntQTask()
//优先级1:时钟节拍任务 OS_TickTask()
//优先级2:定时任务 OS_TmrTask()
//优先级OS_CFG_PRIO_MAX-2:统计任务 OS_StatTask()
//优先级OS_CFG_PRIO_MAX-1:空闲任务 OS_IdleTask()

#define START_TASK_PRIO                3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ART_STK_SIZE                 1024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START_TASK_STK[START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forward_TASK_PRIO                4              //任务优先级
#define forward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forward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forward_TASK_STK[forward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forward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back_TASK_PRIO                5          //任务优先级
#define back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back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back_TASK_STK[back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back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stop_TASK_PRIO                6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top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stop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stop_TASK_STK[stop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stop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turnright_TASK_PRIO                7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urnright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turnright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turnright_TASK_STK[turnright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turnright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turnleft_TASK_PRIO                8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urnleft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turnleft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turnleft_TASK_STK[turnleft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turnleft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quick_TASK_PRIO                9            //任务优先级
#define quick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quick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quick_TASK_STK[quick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quick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slow_TASK_PRIO                10           //任务优先级
#define slow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slow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slow_TASK_STK[slow_STK_SIZE];  //任务堆栈
void slow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track_TASK_PRIO                11           //任务优先级
#define track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track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track_TASK_STK[track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track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define usartcheck_TASK_PRIO                12               //任务优先级
#define usartcheck_STK_SIZE                 128              //任务堆栈大小
OS_TCB usartcheck_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STK usartcheck_TASK_STK[usartcheck_STK_SIZE];//任务堆栈
void usartcheck_task(void *p_arg);               //任务函数

OS_SEM        forward_SEM;        //定义信号量
OS_SEM        back_SEM;                  //定义信号量
OS_SEM        stop_SEM;                  //定义信号量
OS_SEM        turnright_SEM;//定义信号量
OS_SEM        turnleft_SEM;        //定义信号量
OS_SEM        quick_SEM;                //定义信号量
OS_SEM        slow_SEM;                  //定义信号量
OS_SEM        track_SEM;                //定义信号量

//s16 ini_ccr=60;//赋值给比较捕获寄存器CCR的初值
//s16 com_ccr=60;//赋值给比较捕获寄存器CCR的公共值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delay_init();      //时钟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中断分组配置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1_PWM_Init(100,9);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track_init();

        OSInit(&err);                            //初始化UCOSIII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创建开始任务
        OSTaskCreate((OS_TCB         *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 )"start tas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void                * )0,                                        //传递给任务函数的参数
                 (OS_PRIO          )START_TASK_PRIO,     //任务优先级
                 (CPU_STK   * )&START_TASK_STK[0],        //任务堆栈基地址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10,        //任务堆栈深度限位
                 (CPU_STK_SIZE)START_STK_SIZE,                //任务堆栈大小
                 (OS_MSG_QTY  )0,                                        //任务内部消息队列能够接收的最大消息数目,为0时禁止接收消息
                 (OS_TICK          )0,                                        //当使能时间片轮转时的时间片长度,为0时为默认长度,
                 (void           * )0,                                        //用户补充的存储区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任务选项
                 (OS_ERR         *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Start(&err);      //开启UCOSIII
}

//开始任务函数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void *p_arg是空类型(无类型)指针,由函数内部强制转换为某一具体类型的指针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p_arg = p_arg;//表示暂时不用p_arg,防止编译器告警
        //(void)p_arg;//表示暂时不用p_arg,防止编译器告警

        CPU_Init();
#if OS_CFG_STAT_TASK_EN > 0u
   OSStatTaskCPUUsageInit(&err);          //统计任务
#endif

#ifdef CPU_CFG_INT_DIS_MEAS_EN                //如果使能了测量中断关闭时间
    CPU_IntDisMeasMaxCurReset();
#endif

#if        OS_CFG_SCHED_ROUND_ROBIN_EN  //当使用时间片轮转的时候
         //使能时间片轮转调度功能,时间片长度为1个系统时钟节拍,既1*5=5ms
        OSSchedRoundRobinCfg(DEF_ENABLED,1,&err);
#endif

        OS_CRITICAL_ENTER();        //进入临界区

        OSSemCreate ((OS_SEM*        )&forward_SEM,       //创建信号量forward_SEM
                 (CPU_CHAR*        )"forward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back_SEM,          //创建信号量back_SEM
                 (CPU_CHAR*        )"back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stop_SEM,          //创建信号量stop_SEM
                 (CPU_CHAR*        )"stop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turnright_SEM,     //创建信号量turnright_SEM
                 (CPU_CHAR*        )"turnright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turnleft_SEM,      //创建信号量turnleft_SEM
                 (CPU_CHAR*        )"turnleft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quick_SEM,         //创建信号量quick_SEM
                 (CPU_CHAR*        )"quick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slow_SEM,          //创建信号量slow_SEM
                 (CPU_CHAR*        )"slow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OSSemCreate ((OS_SEM*        )&track_SEM,         //创建信号量track_SEM
                 (CPU_CHAR*        )"track_SEM",
                 (OS_SEM_CTR)0,
                 (OS_ERR*        )&err);
        //创建任务forward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forward_TaskTCB,
                                 (CPU_CHAR        * )"forward_task",
                 (OS_TASK_PTR )forward_task,
                 (void                * )0,
                 (OS_PRIO          )forward_TASK_PRIO,
                 (CPU_STK   * )&forward_TASK_STK[0],
                 (CPU_STK_SIZE)forward_STK_SIZE/10,
                 (CPU_STK_SIZE)forward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back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back_TaskTCB,
                                 (CPU_CHAR        * )"back_task",
                 (OS_TASK_PTR )back_task,
                 (void                * )0,
                 (OS_PRIO          )back_TASK_PRIO,
                 (CPU_STK   * )&back_TASK_STK[0],
                 (CPU_STK_SIZE)back_STK_SIZE/10,
                 (CPU_STK_SIZE)back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stop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stop_TaskTCB,
                                 (CPU_CHAR        * )"stop_task",
                 (OS_TASK_PTR )stop_task,
                 (void                * )0,
                 (OS_PRIO          )stop_TASK_PRIO,
                 (CPU_STK   * )&stop_TASK_STK[0],
                 (CPU_STK_SIZE)stop_STK_SIZE/10,
                 (CPU_STK_SIZE)stop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turnright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turnright_TaskTCB,
                                 (CPU_CHAR        * )"turnright_task",
                 (OS_TASK_PTR )turnright_task,
                 (void                * )0,
                 (OS_PRIO          )turnright_TASK_PRIO,
                 (CPU_STK   * )&turnright_TASK_STK[0],
                 (CPU_STK_SIZE)turnright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urnright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turnleft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turnleft_TaskTCB,
                                 (CPU_CHAR        * )"turnleft_task",
                 (OS_TASK_PTR )turnleft_task,
                 (void                * )0,
                 (OS_PRIO          )turnleft_TASK_PRIO,
                 (CPU_STK   * )&turnleft_TASK_STK[0],
                 (CPU_STK_SIZE)turnleft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urnleft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quick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quick_TaskTCB,
                                 (CPU_CHAR        * )"quick_task",
                 (OS_TASK_PTR )quick_task,
                 (void                * )0,
                 (OS_PRIO          )quick_TASK_PRIO,
                 (CPU_STK   * )&quick_TASK_STK[0],
                 (CPU_STK_SIZE)quick_STK_SIZE/10,
                 (CPU_STK_SIZE)quick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slow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slow_TaskTCB,
                                 (CPU_CHAR        * )"slow_task",
                 (OS_TASK_PTR )slow_task,
                 (void                * )0,
                 (OS_PRIO          )slow_TASK_PRIO,
                 (CPU_STK   * )&slow_TASK_STK[0],
                 (CPU_STK_SIZE)slow_STK_SIZE/10,
                 (CPU_STK_SIZE)slow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track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track_TaskTCB,
                                 (CPU_CHAR        * )"track_task",
                 (OS_TASK_PTR )track_task,
                 (void                * )0,
                 (OS_PRIO          )track_TASK_PRIO,
                 (CPU_STK   * )&track_TASK_STK[0],
                 (CPU_STK_SIZE)track_STK_SIZE/10,
                 (CPU_STK_SIZE)track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创建任务usartcheck_task
        OSTaskCreate((OS_TCB         * )&usartcheck_TaskTCB,
                                 (CPU_CHAR        * )"usartcheck_task",
                 (OS_TASK_PTR )usartcheck_task,
                 (void                * )0,
                 (OS_PRIO          )usartcheck_TASK_PRIO,
                 (CPU_STK   * )&usartcheck_TASK_STK[0],
                 (CPU_STK_SIZE)usartcheck_STK_SIZE/10,
                 (CPU_STK_SIZE)usartcheck_STK_SIZE,
                 (OS_MSG_QTY  )0,
                 (OS_TICK          )0,
                 (void           * )0,
                 (OS_OPT      )OS_OPT_TASK_STK_CHK|OS_OPT_TASK_STK_CLR,
                 (OS_ERR         * )&err);

        OS_CRITICAL_EXIT();        //退出临界区
        OSTaskDel((OS_TCB*)0,&err);        //删除start_task任务自身
}

//任务usartcheck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usartcheck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u8 Res;
        while(1)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RESET)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1);//(USART1->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switch(Res)//
                  {
                                case 'A'://前进
                                {
                                        OSSemPost(&forward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forward_SEM
          break;
                                }
                                case 'b'://后退
                                {
          OSSemPost(&back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back_SEM
          break;
                                }
                                case 'C'://停止
                                {
          OSSemPost(&stop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stop_SEM
          break;
                                }
                                case 'r'://右转
                                {
                                        OSSemPost(&turnright_SEM,OS_OPT_POST_1,&err);//发送信号量turnright_SEM
          break;
                                }
                                case 'l'://左转
                                {
                                        OSSemPost(&turnleft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turnleft_SEM
          break;
                                }
                                case 'k'://加速
                                {
                            OSSemPost(&quick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quick_SEM
          break;
                                }
                                case 'm'://减速
                                {
          OSSemPost(&slow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slow_SEM
          break;
                                }
                                case 't'://循迹
                                {
          OSSemPost(&track_SEM,OS_OPT_POST_1,&err);    //发送信号量track_SEM
          break;
                                }
                          default: break;
                  }
                }
        }
}
//任务forward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forward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forward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forward(ini_ccr);
}
//任务back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back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back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back(ini_ccr);
}
//任务stop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stop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stop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stop();
}
//任务turnright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turnright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turnright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等待信号量
  turn_right();
}
//任务turnleft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turnleft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turnleft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turn_left();
}
//任务quick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quick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quick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quick();
}
//任务slow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slow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slow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slow();
}
//任务track_task的任务函数
void track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OSSemPend(&track_SEM,0,OS_OPT_PEND_BLOCKING,0,&err);    //等待信号量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RESET)
        {
                track();
        }
}

STM32小车(2016嵌入式小车)3 - ucosiii -

网友A(2019-06-12):
这么好的东西当然要下载啦

网友B:
刚好可以用上

网友B:
好多东西都没说,比如引脚接法,怎么用,有什么用

网友C(2019-09-06):
这是stm32F103单片机的吗

网友D:
学习UCOS中,正好用上,谢谢@!

网友E:
学习UCOS中,正好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