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程序,简单易懂

楼主(2019-01-14):
简单易懂的程序,方便入学者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codetable[]="suihuaxueyuan";
ucharcodetable1[]="dianzixiehui";
ucharnum; sbitlcden=P3^4;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3^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选择写数据还是写命令
voiddelay(uintz) {
uint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
{
lcdrs=0; //LCD 选择输入命令
P0=com; //向 P0 口输入命令
delay(5); //延时
lcden=1; //打开 LCD 使能
delay(5); //一个高脉冲
lcden=0; //关闭 LCD 使能
}
voidwrite_data(uchardate)
{
lcdrs=1; //设置为输入数据
P0=date; //将数据赋给P0 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置高
delay(5); //高脉冲
lcden=0; //置低 完成高脉冲
}
void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 16x2 显示 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始显示 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 数据指针清零
}
void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定义指针位置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简单易懂的显示程序

网友A:
从显示的字符好像看到了绥化学院  电子协会,是黑龙江绥化的绥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