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断中的字符无法在主函数使用

楼主(2019-01-14):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latile u8 receiveData;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P0=receiveData;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A: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多了分号
        {
                P0=receiveData;
        }
}

网友B:
一个小小小小小小小小的错误:主循环后不要跟分号!!!!!!!!!!!!!!!!!

/**************************************************************************************
*                              串口通信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将波特率设置为4800,选择发送的数据就可以显示
                        在串口助手上。
注意事项:无。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latile u8 receiveData;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P0=receiveData;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网友C:
while后面怎么能加分号呢,你这是平常格式没注意,程序没理解好,建议多多理解程序,多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