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平衡车程序设计

楼主(2019-01-14):
STM32资源使用说明:

1、串口:usart1用于串口调试。 相关引脚:PA9、PA10.
         usart3用于蓝牙通信。 相关引脚:PB10、PB11.
2、定时器:timer1用于进中断控制(采集数据、PID参数调节)。相关引脚:
           timer2用于编码模式测量左电机速度。相关引脚:PA0、PA1.
           timer3用于产生两路PWM波驱动电机。相关引脚:PB0、PB1.
           timer4用于编码模式测量右电机速度。相关引脚:PB6、PB7.
3、模拟IIC: 用于陀螺仪和单片机之间的数据通信。相关引脚:PB8、PB9.
4、模拟SPI:用于oled和单片机之间的数据通信。相关引脚:PB12、PB13、PB14、PB15、PA8.

引脚连接说明:

1、5个VCC,5个GND。
2、PB0、PB1分别接TB6612上的PWMA、PWMB。
3、PA2、PA3分别接TB6612上的BIN1、BIN2。
   PA6、PA5分别接TB6612上的AIN1、AIN2。
   PA4接在TB6612上的STBY。
4、PB4、PB3、PA15、PA12、PA11分别接在5个循迹模块的D0口。
5、PB12、PB13、PB14、PB15、PA8分别接在oled模块上的D0、D1、RES、DC、CS。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用户头文件区******************************/
#include "bsp_usart1.h"
#include "bsp_usart3.h"
#include "bsp_timer1_irq.h"
#include "bsp_timer2_encoder.h"
#include "bsp_timer3_pwm_ch1234.h"
#include "bsp_timer4_encoder.h"
#include "bsp_timer6_irq.h"
#include "bsp_IIC.h"
#include "bsp_NVIC.h"

#include "filt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led.h"
#include "tb6612.h"
#include "line_finding.h"
#include "control.h"
#include "oled_small.h"

/*********************************变量区***************************/
//extern int Encoder_Left,Encoder_Right;

/*****************************函数区******************************/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配置系统时钟(72M)
        delay_init();
        bsp_usart1_config(115200);                                          //串口一用作调试  115200  与模拟IIC配合,只能用115200
//        bsp_usart3_config(9600);                                                //串口三用作蓝牙通信 (与蓝牙匹配 9600)

#if 0
/********************循迹部分**********************/
        TIM3_pwm_init(7199,0);                                              //其中两路通道分别产生两路PWM波用以驱动两个电机
        pid_init();                                                                                                    //PID相关参数初始化
  TIM6_irq_Init(49,7199);                                             //5ms进一次中断服务进行参数采集与控制( T= ( (7199+1)/72M * (99+1) ) )
        LED_Init();
        TB6612_Init();                                                                                          //电机驱动模块初始化
        line_finding_Init();                                                                  //各循迹模块初始化

#endif

/*******************添加平衡功能********************/
#if 1

          IIC_Init();                                                                                                    //模拟IIC实现MPU6050与单片机之间的数据通信
                MPU6050_initialize();                                                                        //MPU6050角度传感器资源初始化
                DMP_Init();                                             //MPU6050内置DMP资源初始化
                TB6612_Init();                                                                                          //电机驱动模块初始化
                pid_init();                                                                                                    //PID相关参数初始化
          target_init();                                                                                                //控制对象的目标赋初值
                TIM1_irq_Init(49,7199);                           //5ms进一次中断服务进行参数采集与控制( T= (  (7199+1)/72M * (99+1) ) )
                TIM3_pwm_init(1999,71);                                              //其中两路通道分别产生两路PWM ch3\ch4 波用以驱动两个电机
    TIM2_Encoder_Init();                                                                        //用于编码测速
    TIM4_Encoder_Init();
                line_finding_Init();                                                                  //各循迹模块初始化
                OLED_Init();                                                                                                    //oled显示屏初始化

                printf("\r\n初始化配置配置完成\r\n");

#endif
/***************************PWM波赋初值***************************/
                TIM_SetCompare3(TIM3,initail_pwm);                                //占空比为:x/7200
                TIM_SetCompare4(TIM3,initail_pwm);
                go_straight();
                while(1)
                {
                                 line_finding_start(); //循迹
                           my_oled_show();
                }

}

网友A(2020-05-24):
有电路图和报告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