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金属探测器,准备入手制作

楼主(2019-01-14):
准备入手制作一个金属探测器,但是本人是个小白,有一些电子的基础,对于写程序什么的就不懂了,给我图我可以认懂元器件并焊接成功,请求大神能给我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找一个成品拆了,画好线路板图和原理图,然后才能研究程序。

网友B:
你用什么传感器?

你在电影上看见过鬼子排雷用的那个探雷器了吗?

那个在地上晃里晃去的圈圈就是传感器,振荡线圈,圈里有金属物会改变振荡频率,耳机里面的声音会改变。

网友C:
自己制造只是简单的探测仪器

网友D:
不需要写程序。绕一个大空心线圈,圈数多一点灵敏度高,做成感容音频振荡器,就像楼上板凳说的那样做。

网友B:
原理不离其宗。

网友E:
我们有设计好的PCB 板,自己装好元件就能做探测器了。

网友F:
嗯,有空可以一起交流,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G:
找一个成品拆了,画好线路板图和原理图,然后才能研究程序。自己制造只是简单的探测仪器

网友E:
金属探测器简单的很简单,复杂的很复杂的,牵系到的电路很多的,

网友H:
这东西不难,以前是探地雷的,后来经过修改就成金属探测器了。对外号金银探测器。有的车站还在用这种东西检查有没有带金属利器。工作原理就是一个信号发射与接收器,有金属频率共振就叫发出声音提示。

网友E:
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放大了信号,噪声也会放大,

网友I(2019-07-20):
有没有大佬提供一幅带单片机检测信号的金属探测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