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DH11温湿度传感器 11.0592晶振 延时是用示波器掐的

楼主(2019-01-14):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TEMP:";
uchar code table1[]="HUMI:";
//请根据自己的dht11接的IO口来改动位定义
sbit dht11 = P3^2;
sbit rw=P2^5;

//防止在与硬件通信时发生死循环的计数范围
#define NUMBER  2000

#define SIZE 5
unsigned char status;
//存放五字节数据的数组
unsigned char value_array[SIZE];
/*可在其他的文件引用温湿度值,实际是温度的整数的10倍
如dht11读回的温度是26,则temp_value = 260, 湿度同理*/
int temp=12,humi=12;

sbit lcden=P2^7;
sbit lcdrs=P2^6;

uchar num,a;
uint c,b,d,e;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0=date;
        delay(1);
        lcden=1;
        delay(1);
        lcden=0;
}

void write_string(uchar hang,uchar add,uchar *p)
{
        if(hang==1)
                write_com(0x80+add);
        else
                write_com(0x80+0x40+add);
                while(1)
                {
                        if(*p == '\0')  break;
                        write_data(*p);
                        p++;
                }
}
void init_1602()
{

        rw=0;

        lcden=0;
        dht11=1;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y;
for(x = ms; x > 0; x--)
{
  for(y = 1000; y > 0; y--);
}
}

void  Delay_10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i--;
}

/*读一个字节的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Value(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value = 0, i;
status = 1;     //设定标志为正常状态
for(i = 8; i > 0; i--)
{
  //高位在先
  value <<= 1;
  count = 0;
  //每一位数据前会有一个50us的低电平时间.等待50us低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26-28us的高电平表示该位是0,为70us高电平表该位1
  Delay_10us();
  Delay_10us();

  //延时30us后检测数据线是否还是高电平
  if(dht11 != 0)
  {
   //进入这里表示该位是1
   value++;
   //等待剩余(约40us)的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
    dht11 = 1;
   }
  }
}
return (value);
}
//读一次的数据,共五字节
uchar rdata()
{
uchar i = 0, check_value = 0,count = 0;
   Delay_1ms(2);

dht11 = 0;       //拉低数据线大于18ms发送开始信号
Delay_1ms(20);   //需大于18毫秒
dht11 = 1;      //释放数据线,用于检测低电平的应答信号
//延时20-40us,等待一段时间后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从机拉低数据线80us
Delay_10us();
Delay_10us();
if(dht11 != 0)    //检测应答信号,应答信号是低电平
{
   //没应答信号
  return 0;
}
else
{
  //有应答信号
  while(dht11 == 0 );   //等待应答信号结束
  count = 0;
  dht11 = 1;//释放数据线
  //应答信号后会有一个80us的高电平等待高电平结束
  while(dht11 != 0);

  //读出湿.温度值
     for(i = 0; i < SIZE; i++)
  {
   value_array[i] = ReadValue();
   if(status == 0)//调用ReadValue()读数据出错会设定status为ERROR
   {
    dht11 = 1;
    return 0;
   }
   //读出的最后一个值是校验值不需加上去
   if(i != SIZE - 1)
   {
    //读出的五字节数据中的前四字节数据和等于第五字节数据表示成功
    check_value += value_array[i];
   }
  }//end for
  //在没用发生函数调用失败时进行校验
  if(check_value == value_array[SIZE - 1])
  {
   //将温湿度扩大10倍方便分离出每一位
   humi = value_array[0] * 10;
   temp = value_array[2] * 10;

  dht11 = 1;
    return 0;    //正确的读出dht11输出的数据
  }
  else
  {
   //校验数据出错
      return 0;
  }
}
}

void main()
{
                uchar x;
                x=1;
                init_1602();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rdata();
                write_com(0x80+0x05);
                write_data(temp/100+'0');
                delay(x);
                write_data(temp%100/10+'0');
                delay(x);
                write_com(0x80+0x45);
                write_data(humi/100+'0');
                delay(x);
                write_data(humi%100/10+'0');
                 delay(x);

                        write_string(1,8,"com");
//                write_com(0x80+0x09);
//                delay(x);
//                write_data(c/10000+'0');
//                delay(x);
//                write_data(c%10000/1000+'0');
//                delay(x);
//                write_data(c%10000%1000/100+'0');

}

}

网友A:
用示波器掐的?

楼主:
嗯  对时间要求有点小严格 所以用示波器一点一点试的

网友B(2021-11-28):
我的怎么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