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BQ2057锂电池单节或双节意思呢?串联并联?

楼主(2019-01-14):
BQ2057系列芯片适合单节(4.1V或4.2V)或双节(8.2V或8.4V)锂离子,这个怎么理解后面的双节意思呢?双节是每一节4.1然后双节加起来8.2V这样理解嘛?还是说每节可以到8.1v ?如果我想给10v锂电充电(或者双节5V锂电),还能用这个芯片嘛?各位大哥有什么充电芯片推荐呢,输入电压在(5V到24V)

网友A:
电池的电压是个“虚”数,4.2V的电池不会永远是4.2V!它是有变化范围的!
但BQ2057一定有它的电压管制区间,你应当仔细阅读它的手册,才能判断出,它能适合用于什么范围内的电池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