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一些问题,code和interrupt 3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19-01-14):
1.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这是定义了一个一维数组dispbit,可是code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2.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3定时器1的中断号  1定时器0的中断号 0外部中断1 2外部中断2  4串口中断
{
TH1 = 0x1c;    //12.000
  TL1 = 0x18;

   LedNumVal++;
如上是一个定时响应程序,我的问题是interrupt 3是怎么定义的,我并没有定义过啊,而且头文件中#include <reg52.H>,#include <intrins.h>好像也没有定义过,求人解惑下,谢谢!!

网友A:
1。“code”是单片机C语言特有的关键字
在单片机中RAM的空间特别小,特别珍贵。RAM空间,存放变量。而一些常量,比如码表等常量放在ROM中。所以单片机中code就是告诉单片机这个数据放入ROM中。
本例中dispbit[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数组内容为常量,故加上code,以节约RAM的空间。
其实code放在unsigned char 前也可以,比如code unsigned char dispbit[8]效果一样。
2.关于void T1zd(void) interrupt 3
“interrupt ”是单片机c语言中断关键字,至于后面的0,1,2,3,4,5,分别表示
0-外部中断0
1-定时器0
2-外部中断1
3-定时器1
4-串口中断
5-定时器2
“interrupt ”是单片机c语言中断关键字,是c51 语言在单片机中规定的,在程序编译时指明中断的类型。当相应的中断发生时,并执行这个中断函数。
本例中当定时器计数时间一到(即 TH1和TL1全部计满,并溢出 ),便执行下面程序,将0x1c放到 TH1中 0x18放到TL1 中,再开始重新计数(不断加1),每计满一次 LedNumVal值 加1。如此下去。。。

网友B(2021-09-29):
引用 网友A:
1。“code”是单片机C语言特有的关键字
在单片机中RAM的空间特别小,特别珍贵。RAM空间,存放变量。而一些 ...

感谢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C:
code修饰的变量,会被放到代码区,也就是单片机的FLASH里面,能节省单片机宝贵的RAM空间,代价就是这个变量是只读属性。
interrupt 3是指定这个函数为中断函数,中断3对应的是定时器1中断

网友D:
表明你的问题很多。单片机的书还要认真学习,还有很多基础问题你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