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温度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1-14):
摘 要:单片机技术已经普及到我们生活,工作,科研,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技术,本文将介绍一种基于单片机保温箱的温控系统研究,本恒温箱属于多功能多用途,可以设置上下控制温度,当温度不在设置范围内时,可以驱动相应的负载工作,同时声光报警。

随着现代工农业技术的发展及人们对生活环境要求的提高,人们也迫切需要检测与控制温度。本文通过采用继电器作为温度的主要控制元件,它可以直接驱动2500W功率的负载,可以应用于家庭、小型工厂等小电量用电设备,亦可以用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线圈等,就可以实现对大功率负载的控制,应用十分广泛。采用蜂鸣器作为电声元件的报警,LED发光指示相应的加热或制冷工作。这种保温箱的温控系统结构简单,可操作性强,应用广泛。工作时,温度控制范围为上下限之间,当前环境温度若超过设定的临界温度,由单片机发出控制和报警信号,从而负载控制温度的变化。
基于单片机保温箱的温控系统大部分使用是在实验室、工业、医药、农业中。在实验室中特别是生物实验室,我们为了得到更加准确的实验数据,对于恒温实验环境要求严格。所以针对实验室来说,恒温箱的作用显得相当重要。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我们对于恒温箱的要求也相对更加严格,比如产品的热处理、冷处理等,直接影响着产品的质量。在医药方面医用恒温箱主要用于药品和试剂的储存、运输,疫苗、血液的冷藏保温,透析液的加温、生理盐水的加温等。 由以上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恒温箱的重要作用。在农业温室大棚中,温控系统对于农作物的生长至关重要,对于农业方面,以至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温控系统永远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主要实现:实时温度测量及显示,超出温度范围相应的继电器工作,继电器可以驱动相应的加热或制冷负载,上下限温度可通过按键设定等功能。
本保温箱的温控系统研究是基于51单片机及温度传感器DS18B20来设计的,温度测量范围0到99.9摄氏度,精度为0.1摄氏度,可见测量温度的范围广,精度高的特点。可设置上下限温度,默认上限温度为38℃、默认下限温度为5℃(通过程序可以更改上下限初始值)。报警值可设置范围:最低上限报警值等于当前下限报警值,最高下限报警值等于当前上限报警值。将下限报警值调为0时为关闭下限报警功能。开启相应的继电器工作时,有指示灯可以指示相应的加热和制冷。

实物图

实物图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 P0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3^2;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3^3;                            //定义增加键
sbit BUZZ=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2;                                //定义灯光报警
sbit ALAM1=P1^4;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RS = P2^7;
sbit EN = P2^6;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uchar x=0;                                      //计数器

uchar code tab1[]={"Now Tem:   .  C "};
uchar code tab2[]={"TH:   C  TL:   C"};
uint c;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TH=40;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40
signed char TL=10;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10
//============================================================================================
//====================================DS18B2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 tt*10+0.5;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200)
        c=1200;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uchar a;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0x80+0x4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display()
{
        if(Mode==0)
        {
                write_1602com(0x80+8);
                write_1602dat(c/10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3);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0xdf);
        }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ET0=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KEY()
{
                        //功能键
        if(SET==0)
        {
                BUZZ=0;
                delay(10);
                if(SET==0)
                {
                        Mode++;
                        if(Mode==3)
                        Mode=0;
                        BUZZ=1;
                }
                while(SET==0)
                {
                        if(Mode==0)
                                {
                                //        write_1602com(0x80+0x40+6);
                                        write_1602com(0x0c);
                                }
                        else if(Mode==1)
                                {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com(0x0f);
                                }
                        else
                                {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com(0x0f);
                                }
                }
        }
        //增加
        if(ADD==0&&Mode==1)
        {
                BUZZ=0;
                delay(10);
                if(ADD==0)
                {
                        TH++;
                        if(TH>=99)
                        TH=99;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4);
                        BUZZ=1;
                }
                while(ADD==0);

        }
        //减少
        if(DEC==0&&Mode==1)
        {
                BUZZ=0;
                delay(10);
                if(DEC==0)
                {
                        TH--;
                        if(TH==TL)
                        TH=TL+1;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4);
                        BUZZ=1;
                }
                while(DEC==0);
        }
        if(ADD==0&&Mode==2)
        {
                BUZZ=0;
                delay(10);
                if(ADD==0)
                {
                        TL++;
                        if(TL==TH)
                        TL=TH-1;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BUZZ=1;
                }
                while(ADD==0);

        }
        //减少
        if(DEC==0&&Mode==2)
        {
                BUZZ=0;
                delay(10);
                if(DEC==0)
                {
                        TL--;
                        if(TL<=0)
                        TL=0;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BUZZ=1;
                }
                while(DEC==0);
        }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ode==0)
        {
                if((c/10)>=TH)
                {
                        ALAM=0;
                        ALAM1=1;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if((c/10)<TL)
                {
                        ALAM1=0;
                        ALAM=1;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
                        BUZZ=1;
                        ALAM=1;
                        ALAM1=1;
                }
        }
        else
        {
                BUZZ=1;
                ALAM=1;
                ALAM1=1;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delay(1);
        lcd_init();
        delay(1);
        InitTimer();    //初始化定时器

        for(z=0;z<100;z++)
        {
                check_wendu();
                delay(1);
        }
        while(1)
        {

                display();
                KEY();
                Alarm();
                check_wendu();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x++;
}

网友A(2020-12-28):
引用 网友B:
我的Led 不工作啊

原理图里面并没有led啊,只有一个LCD,我刚测试了下,楼主的程序和电路是没有问题的,仿真成功了,如图,我用的的Proteus7.8版本的,我估计是你版本不是7.8的问题

网友C(2022-06-25):
我来说一下工业生产中的情况吧,如果想温度控制精度在+-0.1度,那你的温度计必须能够分辩0.01度,DS18B20这个温度计不够精确的,如果只是单片机学习学习,那还行,还有在粗放的温度控制中,还能应用, 一般在工业生产中,不会用这温度计。我们厂里的老师傅对这货理都不理,太垃圾的东西。一般都是用PT100热电阻,用了一款放大器,具体什么集成块,有空找块板子看一下。十块不到的价格,还有好几路。调较过后,精度和稳定性很好,最多在0.01上下跳动。

网友D(2019-02-26):
刚好要用到 谢谢分享

网友E(2019-03-29):
非常好 有借鉴意义

网友F:
感觉应该不错

网友G:
感觉很好,刚好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H:
有没有程序的流程图?

网友H:
楼主有没有PCB图?

网友I:
刚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J:
很想知道如何以0.5度误差的DS18B20,来实现0.1度的温控精度。

网友K:
把温度传感器换成了K热电偶,显示屏程序怎么改成1000到1200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把温度传感器换成了K热电偶,显示屏程序怎么改成1000到1200啊

电阻炉的温度控制吗

网友M:
怎么仿真的led没有显示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电阻炉的温度控制吗

额额,也行,你会弄吗,6675程序不知道怎么加进去

网友N(2019-05-17):
差不多的例子,在《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第2版 曾屹主编书中第250页“数字温度计”

网友N:
代码在第259页,还挺像的,感觉代码95%相似

网友O:
很有帮助  感谢分享

网友O:
很完整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

网友N:
也没有95%那么高,80%应该有

网友P:
楼主你自己做的嘛?   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Q:
非常棒  很实用

网友R:
真棒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S(2019-10-26):
楼主用的仿真软件是个版本的,我的8.9的不行,如果有成功的高速我下,初学者

网友T:
请问可以联系一下你吗?我有不懂的地方

网友U(2019-11-25):
Keil uVision4白白能不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Keil uVision4白白能不能用呢?

keil4或者5都可以

网友V(2019-12-25):
请问楼主您这个是用的Protues多少啊,俺这打不开啊,我用的时8.6

网友W:
太有用了

网友X:
感谢楼主,太有用了

网友Y:
这个测量温度精度怎么看啊?

网友Z(2020-03-18):
请问这个跟电烤箱配对吗

网友Z:
请问这个能用到电烤箱里面去吗

网友AA:
怎么打开仿真的文件呀 用proteus打不开呀

网友AB:
非常感谢,参考一下

网友AB:
显示屏没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AC(2020-04-21):
楼主,怎么仿真出来的led跟蜂鸣器不工作的?

网友AD:
非常感谢分享,值得借鉴

网友AE:
这个刚好是我最近需要研究学习的

网友Z:
怎么LCD不显示啊

网友AF:
有电路设计图,能写出代码不?

网友AG:
师傅刚布置作业要自己尝试用proteus仿真一个传感器,帮大忙了,感谢

网友AH:
您的这个温控设计怎么开启升温和降温呐,运行后只会报警,不会相对应的升降温,请问这是为什么呐

网友AI:
程序有问题

网友AJ(2020-05-22):
非常好,能实现想要的功能

网友AK: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在研究这个

网友AL:
没有仿真

网友AM:
哇,刚好非常有用感谢感谢

网友AN:
写的真好,谢谢大佬

网友AO:
有用对我帮助很大  谢谢

网友AP:
真好,救急

网友AQ:
引用 网友M:
怎么仿真的led没有显示啊

我的也是

网友AR:
很好的资源值得分享

网友AS(2020-06-21):
666,解决了我的一些难题

网友AT:
能不能标明一下各电路是啥

网友AU:
非常感谢,参考学习一下

网友AV:
仿真中两个继电器都有一个角没连,是为什么呀,这样的话灯不会亮哎

网友AV:
您好,请问您两个继电器有一个引脚没连是为什么呀,我发现它指示灯不亮

网友AW:
感谢分享,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AX:
引用 网友AC:
楼主,怎么仿真出来的led跟蜂鸣器不工作的?

我的也是。。。。

网友AY:
加热和制冷模块是怎么实验的啊?仿真图没有加热或者制冷啊

网友AZ:
有不会的怎么问你

网友BA:
为什么仿真出来的电路中lcd不显示呢?

网友BB:
为什么lcd没有显示

网友BC(2020-12-02):
灯怎么不亮

网友BD:
作者提供的资料很好

网友BD:
很好的资料,有助于学习

网友B:
我的Led 不工作啊

网友BE:
谢谢分享,有借鉴意义

网友BF:
我的LED也是不亮啊!!!!

网友BG:
挺好的,很有借鉴意义,我还是个小菜鸡在单片机方面

网友BH(2021-01-09):
x下载看看怎么样,刚买的屏幕试试

网友BH:
太好了,感谢大神。一次成功

网友BH:
怎么能调零下50度啊

网友BH:
请问一下怎么能设置零下50度°

网友BH:
现在网上卖的温控器8块钱的,是什么单片机啊!电路很简单

网友BH:
太感谢了,高手很成功做了一个,请问怎么能设置零下50度呢

网友BH:
不错,很好我也仿制好了。

网友BI(2021-03-18):
感谢,刚刚用到了

网友BJ:
引用 网友BI:
感谢,刚刚用到了

麻烦问一下LCD不显示是怎么回事

网友BK:
我想做个实物,楼主能不能发一个元器件清单,我不知道该买哪些元器件

网友BL(2021-05-18):
资料非常好用,学习到了

网友BM:
他这个为什么打开后会一直在报警

网友BN(2021-06-18):
引用 网友M:
怎么仿真的led没有显示啊

我这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BO:
博主写的很好,但是最好说一下各部分的功能

网友BP:
最近正好要用到这个程序,楼主帮了大忙,谢谢了

网友BQ:
引用 网友J:
很想知道如何以0.5度误差的DS18B20,来实现0.1度的温控精度。

0.5只是它的误差,ds18b20最高精度可达到0.0625

网友BQ:
引用 网友Y:
这个测量温度精度怎么看啊?

ds18b20的配置寄存器可以设置精度,有四个选择0.5、0.25、0.125、0.0625,默认为0.0625

网友BR(2021-11-29):
感谢楼主,正好有这部分需要

网友BS(2022-04-15):
引用 网友J:
很想知道如何以0.5度误差的DS18B20,来实现0.1度的温控精度。

为什么他的仿真显示误差这么大?

网友BT(2022-06-16):
我想问你个问题,为什么仿真的时候继电器都不工作,二极管都不亮

网友BT:
为什么没有报警,继电器都没工作

网友BU:
这个标号为Q1的图名字是什么?

网友BU:
完全按照程序来的并生成了HEX文件,但是没有发出报警声,LED-YELLOW也不亮是为什么?

网友BV(2022-12-26):
这个真的很不错

网友BW(2023-03-17):
程序一上电,就会报警一次,降温电路的灯会亮一下。,所以有BUG,但是看了程序不晓得在哪里改,我只有改了硬件的继电器驱动了,可以驱动两个继电器了

网友BX:
谢问楼主,这个0.5的温度差怎么消除啊

网友BU(2023-04-19):
我的仿真还是不亮也不响,程序显示没错误,实在搞不来了

网友BY:
非常好,很有借鉴意义

网友BZ(2023-06-13):
楼主您好,我在仿真的时候温度传感器的值超出上下限,但是红色LED不工作,蜂鸣器也一直响,请问是哪里出错了,求指教~

网友BZ:
引用 网友BW:
程序一上电,就会报警一次,降温电路的灯会亮一下。,所以有BUG,但是看了程序不晓得在哪里改,我只有改了 ...

您好,请问红灯怎么亮啊

网友CA(2025-05-26):
厉害有用,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