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实验程序

楼主(2019-01-14):
这个起初是学校的单片机实验课的简单题目,就是这几天的课程,但是我发现网上找不到直接的程序,就自力更生用我很有限的单片机知识和C语言基础写了这个程序。里面测距和步进电机驱动都是现成的,不过我稍微改动了一点点,可以显示学号,设置两个阈值控制三段转速,我试了试,在这个学校很常见的开发板上很好用。程序很简单很简陋,但确实给我带来了一些新的知识,也希望能给有需要的朋友一点点帮助。
这里是显示固定数字,程序里各个部分我都放了注释,本来是为了让老师多给点分写的,不过好像大家也能看得更清楚。
这里是显示实时测距。
这里是两段阈值的加减设置,用来隔开三段速度控制

/*********************************************************************
* 实 验 名:超声波测距控制步进电机实验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P2^1;
sbit TX=P2^0;          //t,e定义超声波管教
unsignedint  time=0;
unsigned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测量标志
bit                srFlag                = 1;
unsignedint a=100;
unsignedint b=600;
unsignedinta_o=100;
unsignedintb_o=600;
unsignedint mid;
unsigned char        iSW        = 0;
unsigned char uMode                                = 1;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disbuff[8] ={0,0,0,0,0,0,0,0};
//电机IO
#define GPIO_MOTOR P1
sbit F1 = P1^0;
sbit F2 = P1^1;
sbit F3 = P1^2;
sbit F4 = P1^3;
//按键IO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unsigned char        keyEx        = 0;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反转顺序
unsigned char code FFZ[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正转顺序

unsigned char Direction,Spee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otor();
voidDigDisplay();

void Delay1ms()   //??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c>0;c--)
for(b=38;b>0;b--)
for(a=13;a>0;a--);

}

void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int j;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势能端
                }
                 GPIO_DIG=disbuff[i];//发送段码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延时
                GPIO_DIG=0x00;//消隐
        }
}

unsigned char scanKey(void)
{
// 如果此前没有按键
        if(keyEx == 0 )
        {
                if( K1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1;                // 键值1表示阈值ab切换
                }
                if( K2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2;                // 键值2表示'+'
                }
                if( K3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3;                // 键值3表示'-'
                }
                if( K4 == 0 )
                {
                        keyEx        = 1;        // 有键按下
                        return 4;                // 键值4表示数位切换
                }
                return 0;
        }
        else
        {
                if( K1 == 1 && K2 == 1 && K3 == 1 && K4 == 1 )
                {
                        keyEx        = 0;        // 等待没有按键后,按键保护值清0
                }
        }
        return 0;
}
/*********************************************************************
* 函 数 名:Motor
* 函数功能:电机旋转函数
*********************************************************************/
void  Motor()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irection==1)
                        GPIO_MOTOR = FFW[i]&0x1f;  //???
                if(Direction==2)
                        GPIO_MOTOR = FFZ[i]&0x1f;
                Delay(Speed);        //????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DigDisplay();
        timer++;
        if(srFlag||timer>=100)
//200ms 中断一次
        {
                srFlag = 0;
                timer=0;
                TX=1;        //至高点平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20us高电平
                TX=0;
        }
}

/*********************************************************************
* 函 数 名:main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Speed=15;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清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                = 0;
        EA                = 0;
        while(scanKey() == 0 )
        {
                disbuff[0]        = DIG_CODE[4];
                disbuff[1]        = DIG_CODE[5];
                disbuff[2]        = DIG_CODE[0];
                disbuff[3]        = DIG_CODE[1];
                disbuff[4]        = DIG_CODE[0];
                disbuff[5]        = DIG_CODE[3];
                disbuff[6]        = DIG_CODE[1];
                disbuff[7]        = DIG_CODE[1];
                DigDisplay();
        }
        for(i=0;i<100;i++)
        {
                Delay1ms();
        }
        if(uMode == 1 )
        {
                TR1                = 1;
                EA                = 1;
        }
        while(1)
        {
                if(uMode == 0 )
                {
                        disbuff[0]        = DIG_CODE[a% 10];
                        disbuff[1]        = DIG_CODE[(a / 10) % 10];
                        disbuff[2]        = DIG_CODE[(a / 100) % 10];
                        disbuff[3]        = DIG_CODE[(a / 1000) % 10];
                        disbuff[4]        = DIG_CODE[b% 10];
                        disbuff[5]        = DIG_CODE[(b / 10) % 10];
                        disbuff[6]        = DIG_CODE[(b / 100) % 10];
                        disbuff[7]        = DIG_CODE[(b / 1000) % 10];
                        DigDisplay();
                        switch(scanKey() )
                        {
                        // 如果按下了模式切换键
                                case 1:
                                        uMode        = 1;
                                        TR1                = 1;
                                        EA                = 1;
                                        break;
                                // 如果按下了'+'键
                                case 2:
                                        switch(iSW )
                                        {
                                                case 0:
                                                mid = a;
                                                if( mid        + 100 <= 3000 )
                                                mid        += 100;
                                                a = mid;
                                                break;
                                                case 1:
                                                mid = b;
                                                if( mid        + 100 <= 3000 )
                                                mid        += 100;
                                                b = mid;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如果按下了'-'键
                                case 3:
                                        switch(iSW )
                                        {
                                                case 0:
                                                mid = a;
                                                if( mid        - 100 > 0 )
                                                mid        -= 100;
                                                a = mid;
                                                break;
                                                case 1:
                                                mid = b;
                                                if( mid        - 100 > 0 )
                                                mid        -= 100;
                                                b = mid;
                                                default:
                                                break;
                                        }
                                        break;
                                // 如果按下了换位键
                                case 4:
                                        iSW++;
                                        if(iSW>= 2 )
                                                iSW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a>=b)
                        {
                                a = a_o;
                                b + b_o;
                        }
                }
                        else
                {
                        TH0                 = 0;                // 计数清0,等待测距计数
                        TL0                 = 0;
                        // 我们假定工作模式=1代表超声波测距
                        while( !RX &&scanKey() != 1 );
                        // 如果有echo信号或者有SET按键
                        TR0        = 1;
                        if( !RX &&keyEx )                // 如果是有按键而没有echo,则返回参数设置
                        {
                                // 如果有SET按键
                                uMode        = 0;
                                TR0                = 0;
                                TR1                = 0;
                                EA                = 0;
                                continue;
                        }
                        // 如果有echo信号,则一直等待echo信号结束
                        while(RX );
                        // echo信号结束,停止计数
                        TR0                        = 0;
                        time        = TH0 * 256 + TL0;
                        S= (long)(time*0.17);
                        disbuff[3]=DIG_CODE[S%10000/1000];
                        disbuff[2]=DIG_CODE[S%1000/100];
                        disbuff[1]=DIG_CODE[S%100/10];
                        disbuff[0]=DIG_CODE[S%10/1];
                        disbuff[4]        = 0;
                        disbuff[5]        = 0;
                        disbuff[6]        = 0;
                        disbuff[7]        = 0;
……………………

网友A(2019-07-13):
感谢楼主,可以正常使用
大家看下代码有些没有空格的改下就行,
比如第九行的unsignedint  time=0;
改成unsigned int  time=0;

网友B:
用不了,这个

网友C:
用不了,什么情况

网友B:
正需要,学习下

网友D:
为什么我这里报错第九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