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计数器T0,工作方式2 io输出0.4ms的方波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9-01-14):
请教大神,利用定时/计数器T0,采用工作方式2,使P1.0引脚输出0.4ms的方波。设系统时钟频率为12Mhz?

网友A:
<blockquote>#include <reg51.h>

Keil里仿真,在“LED=!LED;”行下断点,观察跑表807,1207,1607,2007,2407,2807,,每400uS反转一次,

网友B:
#include<reg52.h>

sbit OUT=P1^0;
unsigned char num=0;

void Timer0Init()        //200微秒@12.000MHz
{

        TMOD= 0x02;                //设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L0 = 0x3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3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
{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
{
        num++;
        if(num>=2)
        {
                num=0;
                OUT=~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