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单片机做可调稳压电源,电压20v用什么运放呢?

楼主(2019-01-14):
我是做开关电源的,想用89的单片机做一个可调控的电源,我用了一个0832的数模转换,但是我的电压有20V ,我现在该用哪款运放呢?我在仿真上用的是741,我查了一下电压范围不适合

网友A:
20V电压,你用8位的DAC,精度很低,加上电路的误差,你这个高压电路的精度应该是0.08V,也就是说误差是0.08V,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使用,有高精度要求的话,就得用更高分辨率的DAC了。
运放可以用LM358,没有什么运放能像LM358一样全能的了,可调电源电压精度在于参考电压,而不是运放的精度,像OPA和AD系列就不要用了,没有必要,我做过一个可调电源,用的就是LM358,精度可以达到2mV左右,这个精度基本超过了某宝2000以下的很多可调电源了。

网友B:
关键不在运放上,而在你的调压方案上!
开关电源本身的控压原理是什么,它的基准是什么?
从这两点下手,当有方案。
要点是,单片机是5V系统,控制的部分,要能在5V系统中可改变。与用不用运放,关联性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不在运放上,而在你的调压方案上!
开关电源本身的控压原理是什么,它的基准是什么?
从这两点下手, ...

我倒是没有注意,楼主是做开关电源的,我的是线性电源方案,大意了,没有注意看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