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可换档型黑白线跑道识别竞速程序

楼主(2019-01-14):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ngned char

#define xinhao P1

sbit motor1_1=P2^0;
sbit motor1_2=P2^1;
sbit motor2_1=P2^2;
sbit motor2_2=P2^3;
sbit steer=P2^4;             //单片机舵机输出引脚

uint s_count,duoji;
uint m_count,dianji;
unsigned char zt;
void chaxun();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y>0;y--);          //3ms
}
void init()
{
        delay(6000);
        TMOD=0x11;
        TH0=(65536-20)/256;                    //原来是50
        TL0=(65536-20)%256;
        TH1=(65536-92)/256;
        TL1=(65536-92)%256;
        EA=1;
        ET0=1;
        ET1=1;
        TR0=1;
        TR1=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zt=xinhao;
                chaxun();
                delay(2);         //延时 当数字为1时,4ms  为2时,7ms  为3时 10ms
        }
}

void chaxun()
{
        if(zt==0x00) {duoji=20;dianji=89;}         //78%             //直走
        if(zt==0x18) {duoji=20;dianji=89;}
        if(zt==0xff) {duoji=20,dianji=89;}                         //放长线段可以看到更加精确

    if(zt==0x10) {duoji=18; dianji=83;}   //70%            // 左转 往下角度越大,实际情况是从左到右接到高位和低位
        if(zt==0x30)   {duoji=17; dianji=82;}            //duoji=14时高电平时间1.3ms 大概左转5到10度,理论上
    if(zt==0x20) {duoji=15; dianji=75;}           //60
        if(zt==0x60)   {duoji=14; dianji=73;}
        if(zt==0x40) {duoji=12; dianji=68;}                //50
        if(zt==0xc0)   {duoji=11; dianji=67;}
        if(zt==0x80) {duoji=9; dianji=63;}          //40%

                                                                     //右转,往下角度越大
        if(zt==0x08) {duoji=22;        dianji=83;}
        if(zt==0x0c) {duoji=23;        dianji=82;}
        if(zt==0x04) {duoji=25;        dianji=75;}
        if(zt==0x06)   {duoji=26;        dianji=73;}
        if(zt==0x02) {duoji=28;        dianji=68;}
        if(zt==0x03)   {duoji=29;        dianji=67;}
        if(zt==0x01) {duoji=31;        dianji=63;}

}
void t0() interrupt 1
{
        TR0=0;
        if(s_count<=duoji)
        steer=1;
        else
        steer=0;
        if(s_count==284)                //原来50us的时候为225
        {
                s_count=0;
                steer=1;
        }

        TH0=(65536-20)/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20)%256;
        s_count++;
        TR0=1;
}
void t1() interrupt 3
{
        TR1=0;
        if(m_count<=dianji)
        {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else
        {
                motor1_1=0;
                motor1_2=1;
                motor2_1=0;
                motor2_2=1;
        }
        if(m_count==100)   //10.4ms
        {
                m_count=0;
                motor1_1=1;
                motor1_2=0;
                motor2_1=1;
                motor2_2=0;
        }

        TH1=(65536-92)/256;
        TL1=(65536-92)%256;
    m_count++;
        TR1=1;
}

新建 DOC 文档.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