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仿真作图接线的问题,很多东西接不出来

楼主(2019-01-14):
如图,我尝试自己按照原理图接线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接不出来,希望大神们赶紧帮帮我,课设时间紧~~~~(鞠躬)

画圈的两个元件是什么?怎么找?

画圈的两个元件是什么?怎么找?

仿真里573没有这两个管脚怎么办?

仿真里573没有这两个管脚怎么办?

1602也没有这两个管脚,接不出来啊

1602也没有这两个管脚,接不出来啊

HC6800-ES V2.0.pdf

普中开发板原理图

网友A:
电容  cap,接口跳线 jump,或者用开关

网友B:
1.JP595是跳线帽,可选择短接或开路,JOE是跳线帽可选择OE端接VCC或GND。
2.仿真软件的元件多数隐藏VCC和GND引脚,软件默认连接,不要去理会。
3.仿真软件的LCD1602这两背光引脚也是隐藏的,默认连接。
4.MCU也是一样,不必画晶振、复位、VCC、GND。都是默认存在。并可以在元件属性里修改晶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