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74HC595驱动4位数码管程序

楼主(2019-01-14):
哪位大神帮忙写个74HC595驱动四位共阳数码管的程序,主要是想设置倒计时。谢谢!

网友A(2019-02-13):
#include        "reg52.h" /****************************** 用户定义宏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UL        //定义时钟 /*****************************************************************************/ /******************** 下面的宏自动生成, 用户不可修改 **************************/ #define        Timer0_Reload        (MAIN_Fosc / 12000) /*****************************************************************************/ /*************        本地常量声明        **************/ unsigned char code t_display[]={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消隐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        //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T_COM[]={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位码 /*************        本地变量声明        **************/ //sbit        P_HC595_SER   = P3^2;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3^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3^3;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sbit        P_HC595_SER   = P1^5;        //pin 14        SER                data input sbit        P_HC595_RCLK  = P1^4;        //pin 12        RCLk        store (latch) clock sbit        P_HC595_SRCLK = P1^7;        //pin 11        SRCLK        Shift data clock unsigned char         LED8[8];                //显示缓冲 unsigned char        display_index;        //显示位索引 bit                                B_1ms;                        //1ms标志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k;         unsigned int        j;                  TMOD = 0x01;        //Timer 0 config as 16bit timer, 12T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ET0 = 1;         TR0 = 1;         EA  = 1;         for(i=0; i<8; i++)        LED8[i] = 0x10;        //上电消隐         j = 0;         k = 0; //        for(i=0; i<8; i++)        LED8[i] = i;                  while(1)         {                 while(!B_1ms)        ;        //等待1ms到                 B_1ms = 0;                 if(++j >= 500)                //500ms到                 {                         j = 0;                         for(i=0; i<8; i++)        LED8[i] = k;        //刷新显示                         if(++k > 0x10)        k = 0;                                //8个数码管循环显示0,1,2...,A,B..F,消隐.                 }         } }  /**********************************************/ /**********************************************/ void Send_595(unsigned 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8; i++)         {                 if(dat & 0x80)        P_HC595_SER = 1;                 else                        P_HC595_SER = 0;                 P_HC595_SRCLK = 1;                 P_HC595_SRCLK = 0;                 dat = dat << 1;         } } /**********************************************/ void DisplayScan(void)        //显示扫描函数 {         //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共阴        输出位码 //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共阴        输出段码         Send_595(T_COM[display_index]);                                //共阳        输出位码         Send_595(~t_display[LED8[display_index]]);        //共阳        输出段码         P_HC595_RCLK = 1;         P_HC595_RCLK = 0;                                                        //锁存输出数据         if(++display_index >= 8)        display_index = 0;        //8位结束回0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Timer0 1ms中断函数 {         TH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重装定时值         TL0  = (65536 - Timer0_Reload) % 256;         DisplayScan();        //1ms扫描显示一位         B_1ms = 1;                //1ms标志 }